两个气缸同时驱动同一个工件运动,如何保证同步性

楼主(2018-09-26):
各位大神,两个气缸同时驱动同一个工件运动,如何保证同步性,在某些情况性,如果不保证两个气缸的同步性的话,可能会影响产品的完成效果,所以,使用两个气缸,同步性如何保证?

网友A:
用Y形接头让气缸两个腔体都联通,不就让两个气缸同时受一样的压强,有一样的压力了?而且几乎是没有波动了吧

网友(点评):
不是那么理想的,还有很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形接头让气缸两个腔体都联通,不就让两个气缸同时受一样的压强,有一样的压力了?而且几乎是没有波动了 ...

两个流量不一样,压力不一样,气缸的使用情况也不一样,要求高的话,也不能保证同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流量不一样,压力不一样,气缸的使用情况也不一样,要求高的话,也不能保证同步吧?

一样的气缸,一样的配管,怎么会不一样了啊,难道你的东西运动速度很高?

网友(点评):
主管路供气,如何保证每个分管路里正好充50%气体?

网友(点评):
甚至如果Y形分叉后的气管长度不一样都会影响同步性.

网友(点评):
脱离了精度控制无从说起技术要求,从题目简单说,气缸同步就是让气缸活塞截面一样,气体联通压强一样,缸体和活塞都分别刚性连接,要求精度高和力平衡,就不用这种控制了

网友(点评):
算题目的话你说得没错,但问题实际应用还有很多因素,比如,两个气缸内部结构就算一样,它的活塞和缸体的摩擦力也不一样。密封圈的磨损快慢也不一样。只能说趋向于同步,但达不到同步。

网友(点评):
事实上要同步只有如此,不是么?达不到只能换一种传动方式,前提精度和速度都说了,谁没些工作经验有点见识啊,抛开了前提做题目有意思?这里说的搬运物体要不要和航天级别精度相比?

网友(点评):
机械界里就没有完全的同步,有的只是误差大小,就看你容许多少误差

网友B:
能不能改成机械同步,比如 两个气缸的活塞杆通过一个连接件固定在一起。

网友C:
好像可以用单向节流阀调整

网友(点评):
用单向节流阀调整也只是一时的,久而久之还是不会同步。

网友:
Y形的接头喽  找设计人员好好设计一下 怎样合理

网友D:
你两个气缸的跨度多大,一般一个气缸好一点,可以选择缸径大的

网友E:
没图没法说,增加强制同步吧

网友:
1.用连接板把两个气缸活塞杆连起来,当驱动板用;
2.气缸进出气口,加排气节流阀;
3.用Y形接头让气缸两个腔体都联通,

楼上都说了,我总结一下,实现同步差不多了,要求在高,建议使用其它同步方式了

网友:
10楼说的不错,也就这样了,类似于亚德客的双杆气缸

网友:
这个问题在论坛讨论很多次了,气体的压缩性比较大导致不能实现完全同步,只能尽量调节(一般加节流阀),不适合用在同步要求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改成机械同步,比如 两个气缸的活塞杆通过一个连接件固定在一起。

这个还是可以的,不过如果两个零件跨度大的话,联结零件可能要做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用单向节流阀调整

阀控的,要求不高的场所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两个气缸的跨度多大,一般一个气缸好一点,可以选择缸径大的

我做成两个,不过我的要求不高,只是在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气缸,一样的配管,怎么会不一样了啊,难道你的东西运动速度很高?

X这个是气体,你怎么保证压力完全一样,湿度温度什么的都有可能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改成机械同步,比如 两个气缸的活塞杆通过一个连接件固定在一起。

这个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图没法说,增加强制同步吧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X这个是气体,你怎么保证压力完全一样,湿度温度什么的都有可能影响的

你使用粗的管子,保证流量,不就可以保证压强一样了,微小差别导致的震动是没办法了,倒不如只使用一个大气缸,然后两侧导向,做成一个结构。还有就是实践下,总要有一个精度要求,实在非常高,哪怕都伺服驱动也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这个论坛都不知道讨论多少次了?两个液压油缸都很难实现同步,更别说两个气缸了。液压油的可压缩性可比压缩气体的可压缩性小太多了。

网友:
1 前后节流2  齿轮导向3气液联缸4气液阻尼缸5闭环控制  以上5种都可以达到要求 只是精度有所不同

网友F:
类似的这种齿轮机构,

网友(点评):
两边蜗轮蜗杆,实现同步?

网友(点评):
说错了,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就是不用齿轮齿条,两边导柱的结构也能实现同步,不知为何要加这套组合。

网友G:
摘自气动系统典型回路(建议机械同步,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类似的这种齿轮机构,

你这个齿轮怎么动的?没大看懂

网友:
凹槽里面是上下运动的齿条与齿轮配合的

网友:
高精度情况下,绝对同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齿轮怎么动的?没大看懂

灰色圆柱件里面有一根齿条,是圆形齿条

网友I:
气体的可压缩性比较大,同步误差比较大,实现同步精度不如用齿轮齿条结构的好。比如 23楼社友给出的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没法说,增加强制同步吧

You said JB without pictures?

网友(点评):
翻译很准确,哈哈 无图言吊

网友:
用一个电磁阀接两个气缸

网友J:
1、要求不高的方案:
两气缸选择同品牌同型号,A、B口分别联通,但是要分别接调速阀,通过调速阀调节速度使得两个气缸运动速度大体一致,且要用出气节流的方式;
2、有精度要求但跨距小、阻力基本平衡的方案:
两气缸杆用板件刚性并联,就像双杆气缸;
3、有精度要求且跨距大、阻力不平衡的方案:
以传动机构将两气缸杆相连,使得两者运动互相牵制,例如带传动、齿轮传动、绳传动、连杆等结构都可以实现平衡;
4、大跨距不平衡负载使用一个气缸的方案:
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直线轴承类的导向就不太理想了,导向结构要相应设计很长且难以保证刚度,以举升平台为例:可以将气缸设置在大
概处于负载中心位置,四角设置四根圆柱齿条,圆柱齿条穿过设置在基座上的齿轮箱,齿轮箱中的齿轮与圆柱齿条啮合的同时通过长轴互相串联成环,四根圆柱齿条实现联动,可以达到平衡负载的功能,这种平衡结构有成品销售。

网友K:
遇到过同样问题,改用电动缸驱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用Y形接头让气缸两个腔体都联通,不就让两个气缸同时受一样的压强,有一样的压力了?而且几乎是没有波动了 ...

你这样说有问题。谁保证一分二的时候,气体是均分的?

网友L:
你可以在被驱动的工件底部的两侧加2组齿条,然后用一根两端装有齿轮的组合齿轮轴与齿条配合。同一根轴两端转速一致,再加上齿轮齿条啮合本身的分度性,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很多设备上都有这个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你这样说有问题。谁保证一分二的时候,气体是均分的?

所以要看精度要求了,推的什么东西,是一块大豆腐还是一根长杆,他只说一个物体,没说变形,我只当他是刚性的,可没考虑变形的。
做的不好,齿条也一样精度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看精度要求了,推的什么东西,是一块大豆腐还是一根长杆,他只说一个物体,没说变形,我只当他是刚 ...

你这有点打太极,请问有做过设备么? 齿条你要是专门去买便宜货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台湾还是有很多不错的齿条。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看精度要求了,推的什么东西,是一块大豆腐还是一根长杆,他只说一个物体,没说变形,我只当他是刚 ...

况且,楼主都说明了:用气缸推动。气缸有什么精度?  齿条我还有个±0.1mm的精度,他只是希望保证两者同步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你这有点打太极,请问有做过设备么? 齿条你要是专门去买便宜货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上银的还是可以买 ...

请问你看到有精度要求了没?不要说买,齿轮也有精度好坏,有无消隙,哪怕按上面图上结构,中间支撑两边受力,也不算精密传动。没消隙齿轮,还算精密齿轮传动?
问题根本在于,楼主的要求在哪里?如果是两个气缸推一个铁块呢?
你厉害,你设计火箭上天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况且,楼主都说明了:用气缸推动。气缸有什么精度?  齿条我还有个±0.1mm的精度,他只是希望保证两者同步 ...

两个气缸推一个大铁块也可以保证同步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看到有精度要求了没?不要说买,齿轮也有精度好坏,有无消隙,哪怕按上面图上结构,中间支撑两边受 ...

这是一道送分题,亲。 仔细阅读题干:如何保证同步性。你用个一分二的接头,两侧随便哪一侧遇到点阻力就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这是一道送分题,亲。 仔细阅读题干:如何保证同步性。你用个一分二的接头,两侧随便哪一侧遇到点阻力就 ...

那你再看清楚点,如何保证两个气缸同步性,抠下字眼

网友M:
气体可压缩性介质,做到精度很高的同步很难。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看清楚点,如何保证两个气缸同步性,抠下字眼

多说无益。看看33楼总结的思想吧,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多说无益。看看33楼总结的思想吧,说的不错。

帖子全看了,如上面说的,无图说###,谁知道他干什么用,是不是一定需要两个气缸,是并排推还是前后推拉,精度控制要求如何,速度控制如何,起码给个工件才知道怎么搞,出那么多图有用?

网友:
上面说的都没提到,所以只能初步认为他是一个刚性大物体只要气缸能同步推的动就可以,不要想那么复杂

网友:
使用Y形接头,前端机械同步

网友N:
可以试试齿轮齿条同步机构

网友:
两个气缸杆前端连起来,加导轨,

网友:
加个导向串联起来!

网友:
这话题,就像左右手推东西如何保证同步一样。

需要保证多高的同步精度,楼主也说不清楚,别人说再多也没用。

这只能由楼主自己判断:

要求高?放弃使用两个气缸。
要求不高?那无所谓了。

网友:
两个气缸严格同步肯定做不到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种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的这种齿轮机构,

我们公司目前用的也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摘自气动系统典型回路(建议机械同步,可靠)

这个还是很详尽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气体的可压缩性比较大,同步误差比较大,实现同步精度不如用齿轮齿条结构的好。比如 23楼社友给出的机构。

我们现在用的也是齿轮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J:
1、要求不高的方案:
两气缸选择同品牌同型号,A、B口分别联通,但是要分别接调速阀,通过调速阀调节速度 ...

我们现在一般使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同样问题,改用电动缸驱动了

电缸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可以在被驱动的工件底部的两侧加2组齿条,然后用一根两端装有齿轮的组合齿轮轴与齿条配合。同一根轴两端 ...

我们目前用的也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气体可压缩性介质,做到精度很高的同步很难。

确实,很不稳定,制约因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试试齿轮齿条同步机构

现在我们采用的都是齿轮齿条

网友:
加同步机构

网友:
可以在气缸前面加一段结构上面安装一段齿条,用一根轴两端带两个齿轮链接两边的齿条可以保证同步性

网友:
把这个帖子看完了,我真的感觉很迷惑,我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帖子,那么多人有疑惑也不来讲解一下你的结构或者产品。

网友:
看完第一页后看到大家都是考虑气路问题。这个不能确保的。一般是用同步升降器,用一个气缸可以确保两点或者多点同步运行,根据精度要求选择合适型号。我们最近做的一个设备,1米*2米跨度,用六个同步升降器,可以用气缸,也可以用电机同时驱动六个同步升降器,精度还可以的,不过价格高,一套下来三四万。

网友:
用两个电缸就能同步了。

网友O:
|风刃发表于 09-26 09:11
一样的气缸,一样的配管,怎么会不一样了啊,难道你的东西运动速度很高?

你做的太小了少年,我们吃过不少亏,气管长度一样,气缸不装节流阀而在分支前装都不能保证效果

网友:
楼主只是想纯技术讨论吧

网友:
两侧如何采用齿轮齿条传动,即使两侧有两个气缸,中间因为有齿轮轴,也是可以实现同步运动的。

网友:
可以试下闭环同步控制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Y形接头让气缸两个腔体都联通,不就让两个气缸同时受一样的压强,有一样的压力了?而且几乎是没有波动了 ...

容易窜气,连的越多越严重

网友:
要保证同步,一般都要加机构来补助的:如齿轮、齿条,连杆等都可以。只是想从气路上着手是很难保证的,用Y型接头也好、节流阀也好都是无法保证同步的,气缸本身在某一时段或某种工况下的启动压力下都会有区别的,何况两个不同的气缸。

网友:
让两个腔连合在一起就是了

网友:
两边负载不平衡又没强大的导轨支撑才会用双缸,恰恰负载不平衡,就不可能同步,这类东西没伺服阀控制不可能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做的太小了少年,我们吃过不少亏,气管长度一样,气缸不装节流阀而在分支前装都不能保证效果

少年,你是想气缸达到伺服效果吗?
坦白说吧,我做磨床设计,主机夹具上下料都做过不少,不算很高端,
最起码,你要清楚达到什么要求
紧扣题目,要气缸同步,只能活塞和活塞刚性连接,缸体和缸体刚性连接,就算如此,你还要说他们之间会变形呢

网友:
感觉好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