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动惯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8-09-26):
这样一个装置,右边是电机,左边是转动装置,左边青色圆盘上面负载5Kg,轴距92,计算电机需要的转动惯量

网友A:
圆盘绕自身轴的转动惯量为1/2 MR^2,R是圆盘的半径,这个惯量要折算到电机轴上,这算过来为圆盘惯量/i^2,,i为你传动机构的传动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盘绕自身轴的转动惯量为1/2 MR^2,R是圆盘的半径,这个惯量要折算到电机轴上,这算过来为圆盘惯量/i^2,, ...

不要带圆盘下面的转动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带圆盘下面的转动轴吗?

转动轴与电机轴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带圆盘下面的转动轴吗?

同理,那根轴的惯量也要这算到电机轴上,带轮的惯量也要折算到电机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动轴与电机轴有什么关系

转动轴上的惯量要折算到电机轴上,我们算的惯量要以电机轴为基准,电机轴上的惯量=转动轴上的所有物体的惯量/i^2,i是传动比,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圆盘绕自身轴的转动惯量为1/2 MR^2,R是圆盘的半径,这个惯量要折算到电机轴上,这算过来为圆盘惯量/i^2,, ...

它这个是偏心的旋转机构,你这个公式是错误的。
正确的公式应该是

转动惯量 J=1/2 mR^2+mL^2 (L是两中心线的距离。m是质量,R是旋转半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这个是偏心的旋转机构,你这个公式是错误的。
正确的公式应该是

偏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