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3632-1995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楼主(2018-09-26):
里面星形结构是什么作用?A-A那里

网友A:
扭剪型螺栓必须使用扭剪型扳手拧紧,根部使用正反向扭杆直接通过“梅花头”夹紧螺杆本身,拧时使螺母和螺杆不会发生同时转动的现象。利用螺杆达到预定拉力值时,材料所能承受的对应的剪力,设计被削弱梅花头的根部截面,来达到剪断的目的。仔细看下面2个图。

下面是普通螺栓拧紧和扭剪型螺栓的对比:

国标JGJ-82 6.1.1规定,高强螺栓连接副中,大六角螺栓需要两个垫片一个母,而扭剪型高强螺栓则要一个垫片和一个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剪型螺栓必须使用扭剪型扳手拧紧,根部使用正反向扭杆直接通过“梅花头”夹紧螺杆本身,拧时使螺母和螺杆 ...

感谢大神,这种螺栓的优点是什么?和普通的螺栓副相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这种螺栓的优点是什么?和普通的螺栓副相比

从受力特点角度来说,高强度螺栓施加预拉力,并靠摩擦力传递外力。普通螺栓连接靠螺栓杆和孔壁承压来传递剪力,拧紧螺帽时产生预拉力很小,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高强螺栓除了其材料强度很高之外,还给螺栓施加很大预拉力,使连接构件问产生挤压力,使垂直于螺杆方向产生很大摩擦力,直接影响高强螺栓的承力。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强度等级目前好像只有10.9级,而且最大规格的螺栓只到M24,再大的规格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受力特点角度来说,高强度螺栓施加预拉力,并靠摩擦力传递外力。普通螺栓连接靠螺栓杆和孔壁承压来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