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龙门钻床和数控龙门铣床主要配置区别

楼主(2018-09-26):
请问数控龙门钻床和数控龙门铣床主要配置区别有哪些2 B1 |: K; G! l* S

网友:
主轴径向承载力不同。

网友(点评):
配置方面,具体是哪些

网友:
后者必须支持联动才能铣斜面,倒角,圆弧等。前者最低可以都是单动就好了

网友:
铣床的龙门都是可以加工钻床的吧?

网友:
一个是轴向承载力大,一个是径向承载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