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精度分析

楼主(2018-09-26):
通过给定公差,形位公差等,如何分析设备精度?

网友:
算累积吧

网友:
设备精度一般就是工作平台的精度和定位精度的累积误差。然后设备还有运行抖动,通常还会再大点。标的时候直接以平台的精度为准比较多。

网友:
还是建议现场调试测试来的准确。

网友:
提出的问题很笼统,‘’通过给定公差,形位公差等,如何分析设备精度‘’,要求分析设备的什么精度?设备精度的内容比较多,比如运动精度、传动精度、综合精度等。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不好回答

网友:
以调试为准吧,直接算累计误差设备就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