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石墨铜轴套能不能碰水工作,寿命有影响吗

楼主(2018-09-26):
请教石墨铜轴套能不能碰水工作,寿命有影响吗,用这个代替轴承行吗,轴是低速旋转

网友:
石墨固体自润滑轴套本身是用于自润滑状态的,你碰水算怎么回事,那石墨粉末还能起到滑动润滑的作用了吗。用塑料轴套吧

网友:
工况有水的话要考虑防锈...

网友:
铜会有铜锈

网友:
石墨铜套不防水,但可以用在水里,石墨铜套就是荣昌自润滑铜套,他采用高强度铜合金C95800,C95400,CuZn25Al5,CuZn24Al6Fe3Mn4,SAE660作为基础材料,根据使用工况按一定比例在其工作面加工出孔穴并填入固体润滑剂, 高强度的铜合金提供了很高的承载能力而固体润滑剂则可以形成较低的摩擦副。在干摩擦条件下我们在轴承表面设计一层预润滑膜可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固体润滑剂转移到对偶件上并形成有效的固体润滑膜.
所以石墨铜套不是防漏水的,而且自润滑性的铜套。

楼主:
不需要防水,就是担心清理时冲水后还能不能正常润滑工作,还有就是铜轴套有没有防生锈的方法

网友:
看看各大类型衬套轴承的样本都有写。米思米,igus的,都有介绍适合什么工况。在水中应该只有塑料轴承。而且材料有要求的。

网友:
有专门用于有水的塑料轴套,铜套有水的话,会生锈吧!最近也在用类的轴套,选的易格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