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

楼主(2018-09-26):
准备做一个曲柄滑块机构,转速大约1500转每分,旋转副可用孔套轴,还可以用轴承的方式,轴和孔直接配合旋转时间长会有磨损,采用轴承,轴承在连杆孔中如何固定

网友:
要求不高,直接卡簧固定两侧;紧定螺丝固定轴承外圈也是一个选择;经费够的话,做个压盖

网友(点评):
确定一个端盖要很多经费?

网友A:
为啥不用偏心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偏心轴?

就是用的偏心轴,用连杆接偏心轴和滑块,旋转部分用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偏心轴,用连杆接偏心轴和滑块,旋转部分用轴承

那就用两个端盖压住轴承外圈,偏心轴轴端再加个限位就可以了。曲柄滑块结构经常用,但转速太高,容易引起机架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两个端盖压住轴承外圈,偏心轴轴端再加个限位就可以了。曲柄滑块结构经常用,但转速太高,容易引起 ...

多谢建议

网友:
可以把轴承固定在轴上,限制其轴向移动。

网友:
轴承外圈过盈配合,轴承内圈建议配合。然后一个卡簧固定轴向移动

网友:
做一个三维模型,在ADAMS中可以进行动力学分析,直接得到运动的振动力等数据。接下来,就可以优化曲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