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压力容器封头的请教

楼主(2018-09-26):
直径600高1500的容器封头,怎样定下来,椭圆还是半圆的还是别的?还有怎样确定啊,鄙人看过压力容器只能分析得出的,有没有老师傅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都是椭圆的,很少有蝶形的

网友B:
看看GB25198-2010标准,一般用EHA椭圆封头比较多。

网友B:
压力容器的设计,有专门的设计软件,还能出设计计算书。根据GB150先做结构设计,设计完了,把图发上来,可以帮你看看,主要是图纸中的数据表的内容能填全,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容器的设计,有专门的设计软件,还能出设计计算书。根据GB150先做结构设计,设计完了,把图发上来,可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GB25198-2010标准,一般用EHA椭圆封头比较多。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椭圆的,很少有蝶形的

椭圆受力比较好吧??也比较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GB25198-2010标准,一般用EHA椭圆封头比较多。

厚度怎么没有看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怎么没有看到的呢

筒壁厚度计算在GB150-2011这个标准的设计那一章。先看看标准内容,搞清楚几个概念,通过公式计算的是计算厚度,还要加上厚度附加量(腐蚀裕量+钢材厚度负偏差),然后圆整到标准厚度的钢板。

网友:
可以看看GB150里面有计算公式,选出来后在ANSYS里面进行校核一下,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C:
这种壁厚应该不能少于8毫米啊,否则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壁厚应该不能少于8毫米啊,否则不安全。

6mm打底,主要看压力

网友D:
高1500,应该是1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1500,应该是150吧

单位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壁厚应该不能少于8毫米啊,否则不安全。

不用这么厚吧,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压力容器一般都要用到ANSYS

学习了。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