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流量秤沾料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26):
螺旋流量秤,输送物料是工业用盐   由于物料特性容易沾料,请问各位大大有什么解决方法?用水冲再减除水的重量是否可行?

网友:
盐哎,跟水混?

网友A:
这个治标不治本,建议是否可以采用温控除湿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
出料口能否加温?

网友B:
用水冲,盐不溶解在水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水冲,盐不溶解在水里面了?

工业盐是输送到罐子里  后期也是要加水到一定浓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治标不治本,建议是否可以采用温控除湿的方法来解决。

也和客户讲过 ,先干燥了在过来。不过客户讲每天几十吨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