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宽7.08深77.7的槽应该怎样加工出来啊,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9-26):
这个宽7.08深77.7的槽应该怎样加工出来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通的?用线切割

网友B:
线切割或者电极加工

网友:
都回答完了,我也觉得用割好些

网友:
唯有线割才能干出来了!

网友:
同意线切割,电极加工太慢

网友:
线切割最直接。

网友:
孔线切割,倒角铣麻烦点

网友C:
倒角不严格的话,铣床可以加工
。插床也可以。性价比高的线切割

网友D:
注明产量先

网友:
如果量大,则用特制的拉刀拉削加工

网友:
线割的块

网友:
线割20几块搞掂。

网友E:
数量呢?是不是要考虑热处理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量呢?是不是要考虑热处理变形?

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的?用线切割

线切割打孔的问题怎么处理啊,关键孔太深,而且孔径还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或者电极加工

在考虑打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明产量先

一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件

那还不送去线切割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还不送去线切割等什么

自己加工,在考虑线切割之前打孔的问题啊,孔径小且孔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打孔的问题怎么处理啊,关键孔太深,而且孔径还不是很大。。。

觉得孔深的话,两头钻孔来接呀,一头也就钻30多深嘛,对这孔要求又不怎么高,只是其穿丝的作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加工,在考虑线切割之前打孔的问题啊,孔径小且孔深

线割厂基本都有火花穿孔机。很细的孔就会用电火花打出细孔穿线。
一件的工件就不用太费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加工,在考虑线切割之前打孔的问题啊,孔径小且孔深

小吗?就算没有加长钻头的话,划线对头打也能打穿啊,不用钻头打用火花穿孔机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角不严格的话,铣床可以加工
。插床也可以。性价比高的线切割

两头基本是直角,铣床请不了跟,插床得用多细的导杆才能加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