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工艺流程应该怎么走?

楼主(2018-09-26):
淬火硬度要求HRC58~65,不允许打中心孔,各轴有同心度要求的轴类零件,其工艺流程一般应该怎么走?

谢谢诸位!

网友:
留余量,热处理完,磨

网友:
可以试试先打中心孔加工,然后再把带中心孔的那部分切掉,但是硬度这么高,好像也不好切;坐等大师回复,球学习

网友A:
淬火前就几十丝的余量,淬火完再精加工一刀。

网友:
精度、设备、刀具情况不同加工工艺就不同

网友B:
半精加工,留余量,热处理,然后上无心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前就几十丝的余量,淬火完再精加工一刀。

大侠,我的想法是——
打中心孔粗车
淬火

线切割去掉中心孔
精车平端面保总长
不知可不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的想法是——
打中心孔粗车
淬火

端面车不动的,磨一下就好,或者中丝割断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精加工,留余量,热处理,然后上无心磨

关键是不能打中心孔,我拟了个草案,大侠帮忙看看要的不。谢谢哈。
打中心孔粗车
淬火

线切割去掉中心孔
精车平端面保总长
不知可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面车不动的,磨一下就好,或者中丝割断也可以的

车不动怎么办?我端面还要倒R啊!

网友:
打中心孔这两端做个台阶出来,淬火的时候保护一下不要淬火到就好了

网友:
2楼就是最标准的加工方法了!留余量,热处理完,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的想法是——
打中心孔粗车
淬火

也可以吧,不过总觉得没有必要用线切割,不知道你的轴有多长,如果可以的话,夹持中间部分车削两端及外圆,总长就出来了,外圆留量,淬火,然后无心磨,无心磨可以很好的保证不用顶尖也可以有很好的同轴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吧,不过总觉得没有必要用线切割,不知道你的轴有多长,如果可以的话,夹持中间部分车削两端及外圆 ...

无心磨磨出来有偏心吧。

网友:
不如上张图纸

网友:
|王劭阳发表于 09-26 20:54
大侠,我的想法是——
打中心孔粗车
淬火
磨
线切割去掉中心孔
精车平端面保总长
不知可不可以啊?

硬度58,不一定能切掉

网友:
没图怎么看!中心孔还是要用的,加延长段,加工完后线切割掉。

网友:
轴端面不用淬硬吗

网友:
不上图是什么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不动怎么办?我端面还要倒R啊!

R可以事先车出形状,中心孔端留细一点就可以,热处理后线切割去掉中心孔,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