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大神知道这个叫什么减速机吗

楼主(2018-09-26):
有那大神知道这个叫什么减速机吗

网友:
请搜索铭牌相关信息

网友:
这个是可调减速比的,想知道是什么,看上面名牌。。。

网友:
有铭牌最好看铭牌,上边会提供很多有关设备的信息和数据

网友A:
像个涡轮蜗杆减速机

楼主(2018-10-27):
引用 网友A:
像个涡轮蜗杆减速机

但是这个输入轴是成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