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8-09-26):
想在液压系统举升油缸系统中选型一个液压锁,想问一下该如何选型,液压锁的先导比与开启压力该如何确定,与液压锁配套的多路换向阀该如何确定

网友:
液压与焊接,始终是我的难点,却一直无时间攻克,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液压系统举升油缸系统中用的是双向液压锁还是单向液压锁?不管是双向液压锁还是单向液压锁,液压锁的选型方法都相似。液压锁与选型有关系的主要技术参数有最大工作压力、最大工作流量和接口管径。

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大工作流量根据液压缸的最大工作压力和最大工作流量选;控制油口压力一般取0.05倍的工作油路的压力。接口管径根据公式d=(4*Q/π*3600*v)^1/2计算,液压油流速在手册上可以查到。

多路换向阀要根据要液压缸实现的功能和液压锁去选择。发个具体的例子上来,针对具体的实例比较好解释。

网友:
液压锁的先导比与油缸的截面比有关,需要避开。

网友:
这个部清楚的呢

网友:
3楼很专业,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