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上φ20的孔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8-09-26):
请教个问题,铝型材上的这种φ20的孔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塞T型螺母滴

网友:
隐形角码

网友:
一种连接件,和角码功能差不多,就装起来好看点,不会多个角码那么突兀
去怡合达或米思米里面的铝型材配件找找,看到那种一个圆圆的还带一个小尾巴的就是了

网友:
放铝型材内置连接件

网友:
沉孔为放置内置连接件

网友:
型材固定连接需要连接角件,也需要连接螺钉和T型螺母,如果不钻孔,只能全套好T型螺母进去再连接型材上去,钻孔后塞T型螺母螺钉就方便多了

网友:
上口哨连接件或者方便塞螺母

网友A:
谁画的图纸这么细  型材安装孔都画出来了  这工作得多闲啊

网友(点评):
针对不同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画的图纸这么细  型材安装孔都画出来了  这工作得多闲啊

不画的话别人又不知道这里要打孔放内置连接件,还是画的好

网友:
楼主机械玩的不多啊

网友(点评):
菜鸟一枚

网友:
放内置连接件的

网友:
铝型材螺栓放置

网友:
应该是放这个的

网友:
跟机床的工作台差不多,为了安装T型螺钉等固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