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切断机构

楼主(2018-09-27):
现在正设计一个端子组装的机器,要先把端子从料带上剪下来,有没有合适的机构啊,这个切断机构怎么设计?有什么要注意的

端子

端子

楼主:
用剪刀可以剪断吗?还是需要模具?

网友A:
只切断料带简单,要压紧线头的同时切断料带就困难了

楼主:
不压线 ,只切断 , 用什么机构实现啊 本人设计新手,请大神指教

网友B:
我看到的是先插入端子在切断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是先插入端子在切断的比较多。

切断用什么机构呢?剪刀可以 吗?

网友(点评):
切断模具,网上一大把吧,就是两个铁块跟剪刀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切断料带简单,要压紧线头的同时切断料带就困难了

不压线,只切断,

网友:
剪下来的地方切口有要求吗 没要求的话 可以用那种大的剪子剪的

网友:
这个有专用的模具,我们公司都是在压线的同时切断的,有模具的

网友:
滚轮切刀,拉着带子从滚轮下过去就切下来了。

网友:
别设计了,买一个现成的就可,几千元,专业的了

网友:
一般线插入后切断,模具一、两千块吧。你可以找做模具的厂家问下,他们直接会帮你设计好的(前提你得有装这种模具的设备)

网友:
可以直接设计一副裁剪模具。

网友:
这种,送线,剥皮,冲压+裁切,全自动都老成熟的设备……你要不懂去找找连饶端正的模具,都是冲压时就自动裁切了,冲压后还自动上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