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要素

楼主(2018-09-27):
今天发这个帖子主要是想向几年前一个抬过杠社友道个歉。这位社友当时发了一个帖,说明在机械设计中(尤其是大批量)应该考虑“间隙”的因素。如图是我们公司的实际小部件的装配图,2个导杆,一个滑块,上下都有定位导杆的安装板,且零件加工全部有公差要求,滑块四个台阶孔装4个铜套。这里有很多定位、配合。这位社友当时的观点就是需要考虑大批量装配时要在设计阶段适当考虑间隙,以避免装配时定位过多造成卡死,甚至是装不了的问题。我当时就抬杠说本来就是间隙配合,再增加间隙定位精度会变差。然而就我们这个几十件的小部件每次装配都会返修,将导杆磨小十几二十丝,才能保证滑块滑动自如。工人就会吐槽(实际是谩骂):“我磨小1丝,检验员就说不合格。你们每次装都拿来返修二十丝。”设计人员总以为你们完全按照我的图纸加工不会出问题,出问题肯定是你们干得不对,这是一种风气。其实我们并没有设计,严格来说是画图。

网友:
脑子一动,就画上去了

网友:
理论计算与现场实际安装误差是很正常的,新产品只有经过现场测试使用修改后才能更加完善。

网友A:
这种是尺寸链,加工的累积误差,况且是4铜套,对装配是有高要求的。
双导轨的安装即便有安装基准面都需要打表调平行度到0.01mm以内,正确的方式是打表平行,底座确保在一个平面,才是一台好设备
铜套本身具有一定间隙,杆再下0.2mm的量是不对的方式,导轨和铜套是面接触,磨下去是顺滑了,顺滑是因为变成线接触,磨损会很快寿命短,很快会出现出现越来越大的晃动量。在装配上下工夫吧。

网友:
实际上,楼主需要确认之前的尺寸和形位公差是不是合理。形位公差的累计不是两个0.01就等于0.02这样的

网友:
设计要考虑公差合理性,装配人员安装技术的,不然怎么工资比相当部分工程师工资高。
公差配合设计合理了,就要安装都拉表调整导杆平行度,而不是一味磨小去迎合。

网友:
没有详细计算、演算的设计,就是画图,在土老板手底下更是如此

网友:
具体用处在图上看不出来,可以考虑上下不要定位,将滑块与导杆公差分配好,装配时上下部调节后紧固,一是看是否符合工作环境要求,二是看装配水平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观点,刚好相反,原因如下

1. 非标设计,或小量制造的时候,需要考虑配合的最坏情况,保证在最坏情况下仍然可以不做修配而完成装配,因此对公差的要求会更严格
2. 非标设计,或小量制造的时候,通常不会考虑做辅助工装来帮助完成装配或校正,在这种情况下装配的难度更大,体现在图纸上的时候,就是各零部件的定位要求更高

批量生产的特点

1. 可以做分组装配,公差要求可以放宽到几倍以上。生产完成后全检,分组。并且大批量装配允许一定比例的失效。(非标设计不允许失效,目标是不修配的情况下完成装配)
2. 大批装配通常会有专用工装,对装配技师的技能要求很低,装配难度小,因此可以适当放宽公差要求

对于楼主提到的例子,如果是每次装配都会返修。那只有几种可能

1. 装配技师的经验不足
2. 设计有问题,比如楼主这个例子,如果两个侧板之间的相对位置不准,或者平行度有问题,一定会造成装配困难。如果无法通过设计保证这两点,那就要考虑让两根导柱自成一体,严格保证小组件内部的精度,同时放宽侧板与小组件之间的精度
3. 机加工的精度没有达到要求

个人认为,第二种原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楼主:
所以说在社区就是能学到东西,如沐春风。拜谢!

网友:
检验员的检测标准是谁定的?其实检验员只是奉命而为了。

网友:
零件与零件装配有很多定位和配合时,必须考虑可调整的间隙量,否则有过能造成过定位的问题。干的多了,遇到这种情况很容易想到要留出调整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尺寸链,加工的累积误差,况且是4铜套,对装配是有高要求的。
双导轨的安装即便有安装基准面都需要 ...

分析的好,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沟通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滑块上下两端的定位孔同轴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