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罗莱钢?

楼主(2018-09-27):
公司几台国外网带烧结炉有一段使用的是罗莱钢,
请教各位大神,什么是罗莱钢?成分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性能?网上查不到这个材料,还是我打错字了?

网友:
找钢材供应商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不会是铬-铼合金钢吧,毕竟铬和铼都是常见的抗高温耐磨钢的主要添加元素,不过这种钢没听说过

网友A:
在机械行业标准JB∕T 4278.7-2011 第7部分:恒温水浴中检索到铼铬钢

网友(点评):
我感觉说的也是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械行业标准JB∕T 4278.7-2011 第7部分:恒温水浴中检索到铼铬钢

查了这个标准,是橡皮塑料电线电缆测验仪器设备检定方法,没有出现铼铬钢啊,但在百度快照下却出现了“铼铬钢”,疑似乱码。
如果有铼铬钢或者铬铼钢,怎么在网上连这个词语都搜索不到?

-------------------------------------------------------------------------

就是以下这个百度快照:
cache.baiducontent.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4d963c4a14d7743ca08b463e8d8448e425001d1471e3cc767f4f13d3b22d3b1cfb545cecf63c78330122a09bbfd20c82e5866d72c8713b676bf25661a00eaebb5155cb37e45dfedf13f0ccf4&p=882a970ccd9a12a05ab2d43459&newp=91759a47cdd919b70be296201c53d8254207dc357b9687787fc0c513fe200c01063dbee728261406d3c178610bab485be8f43776330524b08f8ee50b8af99d7f73de3c2e2804&user=baidu&fm=sc&query=%EF%AA%B8%F5%B8%D6&qid=9298de660018dc34&p1=1#baidusnap0

网友: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