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的选用

楼主(2018-09-27):
在看手册,联轴器,种类很多,型号也很多,看的晕头转向。
有实际经验的朋友给总结指点下吧,你最常使用哪种联轴器?
这么多种类,你也不可能记住的吧? 简单的讲几种你们经常选型用到的吧?
为什么选这几种而不是选其他的呢?
1. 刚性联轴器,你最常用的是哪一种?  什么情况下用? 举个实际应用例子
2.弹性联轴器。 分为金属弹性和非金属弹性,有什么重大区别呢? 都有哪些最常用的
 种类。 说一说你的选型经验和体会
谢谢大家!

网友:
一 大致分几类:1.负载 轻 中 重负载。 2.转速  3.同步精度 4.安装方式 5.还有是否有频繁启停和频繁正反转

二 相对高精度的频繁启停的机床 用膜片式的联轴器 还有波纹管的。轻载荷的用的是梅花联轴器。

三 要看使用场合 安装方式和实际工况了 这三个匹配就行。

网友(2019-01-25):
联轴器的种类确实多,从承载大小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重载的联轴器与轻载的精密联轴器。我对轻载的精密联轴器比较了解,可以给您推荐一点资料,以下链接中的这篇文章是Ruland现任总裁在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技术文章,详细介绍了螺旋切缝联轴器、梅花联轴器、膜片联轴器、十字滑块联轴器、波纹管联轴器的特点,网站上还有些视频可供参考。
http://www.rulandasia.com/a_articles_what_to_look_for.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