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计算:车辆爬坡入库的角度

楼主(2018-09-27):
      现在想将一辆越野车装入一辆箱体货车里,箱货底面距地面940mm ,箱货高2000mm,长4000mm,宽2000mm, 越野车长3800mm,宽1850mm ,高1900mm,现在要将越野车从地面开到箱货里 ,需要做一个爬梯  爬梯设计多长 与地面的角度为多少?才能保证越野车能进入箱货内,并且越野车的顶部不能碰到箱货的顶部。 谢谢大神帮忙计算一下  告诉一下小弟计算方法  谢谢各位了。(简单画了个草图)

网友A:
取决于越野车的爬坡能力和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越野车的爬坡能力和司机

这个 爬梯如果角度不对了 那上去的时候不就碰到车厢顶部了吗?

网友(点评):
你告诉我怎么会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爬梯如果角度不对了 那上去的时候不就碰到车厢顶部了吗?

看是否爱惜车了;

爱惜车就先上到一个平台,然后水平入柜。

网友:
车厢右移  开个玩笑

网友(点评):
没开玩笑,你说的是对的,必须在进库前有一端平坡过渡,不然肯定撞上。

网友B:
越野车都有一个接近角和离去角,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设计的梯子不能超过这两个角度,否则就会造成保险杠和底盘的刮擦。
至于是否会顶到货车顶部,这个应该无需担心。2米的挑高,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网友(点评):
专业的回答

网友(点评):
对的,查接近角和离去角,或上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爱惜车了;

爱惜车就先上到一个平台,然后水平入柜。

有平台是最好的了  但是在野外没有这样的平台 只能做一个爬梯了   所以现在要计算一下这个角度 和长度

网友C:
你需要一些前置条件:
1、越野车马力能爬多大的坡;
2、轮子位置以及底盘高度,用来计算多大的角度底盘不会撞到地面;
3、车头高度、长度,以及与前轮的距离,计算车头撞车厢顶部的可能性(估计垂直爬坡都不会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野车都有一个接近角和离去角,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设计的梯子不能超过这两个角度,否则就会造成保险杠和底 ...

自己改装的钢管越野车   接近角和离去角都在80度左右 特别的大  但是这个还是没有好的思路 不知道怎么算  求指点

网友D:
有专业制作厂家,搜索装车平台或登车桥

网友E:
做一个翘翘板式的过桥,车开上过中轴后自动与车箱底平,小车平行开入。

网友F:
专业术语叫接近角和离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些前置条件:
1、越野车马力能爬多大的坡;
2、轮子位置以及底盘高度,用来计算多大的角度底盘不 ...

谢谢您  还是不太理解  请您详细指导一下
1  车的马力足够 试着上直角坡也可以
2  轮子在车辆的最前和最后  离地450mm
3、车头高1300  长1000      还请您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术语叫接近角和离去角;

嗯嗯   这个  我理解  但是不会应用    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翘翘板式的过桥,车开上过中轴后自动与车箱底平,小车平行开入。

这个 可行吗 ?

网友G:
简单的计算方法,用SolidWorks草图画出轮廓图,加上约束,拖动看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计算方法,用SolidWorks草图画出轮廓图,加上约束,拖动看下就行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业制作厂家,搜索装车平台或登车桥

谢谢 我找找看

网友G:
汽车轮廓做成草图块,注意底盘高度,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装的钢管越野车   接近角和离去角都在80度左右 特别的大  但是这个还是没有好的思路 不知道怎么算  ...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只要模拟车子在坡度顶部,出坡状态就可以了。只要保证不拖底,应该不会有其他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平台是最好的了  但是在野外没有这样的平台 只能做一个爬梯了   所以现在要计算一下这个角度 和长度

'越野车多重?想办法可变坡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野车多重?想办法可变坡角。

1.4T  到1.5T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汽车轮廓做成草图块,注意底盘高度,很简单

您好 可以详细指导下吗?我做了一会还是约束不上

网友:
查一下车子的轴距,离地间距,驶入角,离开角,画和简图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还是不太理解  请您详细指导一下
1  车的马力足够 试着上直角坡也可以
2  轮子在车辆的最前 ...

都达到自己造越野车的水平了,就应该知道越野过障碍能力,不仅要看接近角、离去角和底盘离地,还得看轴距吧。(三角定胜负不是?)

离地很高的越野车,把肚子搁在土坡顶上玩儿跷跷板的,楼主也应该见过的。

这个话题看似简单,但也能体现出机械设计者初期布局草图的能力了。

车子已经有了,那说明轴距有了,离地也有了。(看楼主出的图片,鼻子和屁股是蹭不到哪儿了。。。

然后,箱板的离地也有了。

然后,怕磕到的地方,就肚子一个地方了。

多大角度,才能保证不蹭肚子?

前后轮到箱体门槛等距,就知道了。

然后,才是麻烦事儿呢。

你这种车,减震的行程不是一般二般的大,大坡度下,重心偏移很大,离地变化也很大。

上面得到的角度,不过是很不现实的、理想状态下的角度。

我的话,就拍脑袋,加上离地安全值10cm算了。

我也曾算是越野疯子之一。

另类的跑题建议:

1)这梯子,其实,越长越好,只要关箱门儿不碍事儿就行。玩儿越野的,多带个东西不容易,尽量要想到一物多用。
    它不仅可以当装车梯子用,还可当做过坑桥。你的车是越野的,人家卡车可不是。他想到你这里来,弄不好就需要用它来当桥梁过坑。
    你到路口等他来就行?

    别忘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乌鸦嘴就说到这儿了

    这梯子,它还可当做长板凳!你在泥池子里耍得那高兴,再脏,当然没事儿。

    可,你带来的漂亮妞啊兄弟哥们儿们坐在哪里欣赏你啊?

    你得备个长板凳伺候人家,再把你的外套脱下来专门给那个她铺好。。。这比抗专用野外凳子伺候有效果有画面感。。。我也是过来人啊。

   最好的,不一定是花了钱的。。。

2)这梯子,着地的那一头,一定要设计好抓地(像迫击炮座那种就好)。野外,地面情况太复杂了。一般都想挂在车厢上就安全了。

     可,卡车也是带减震的。梯子本身也会有一定的弹性,你的车那减震就更不用说了。你的车只要冲破稍微快一点,这梯子,很容易弹起来脱钩。

     我可是亲眼见过上车没上去,直接去顶卡车屁股的哥们儿。不心疼那小子,心疼那两辆车。。。多无辜啊。。。

网友:
长宽高尺寸太相近了,进去后司机怎么出来?越野车后备箱?
而且缺条件,轴距和轮胎尺寸必须有才行,还有车头的尺寸也不够。

箱体内高2000,车高1900,后备箱门搞不好开不了多少,都不够人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野车都有一个接近角和离去角,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设计的梯子不能超过这两个角度,否则就会造成保险杠和底 ...

看到你这句,突然想起曾经的汉兰达上坡的事

网友:
与越野车自身的爬坡能力,比如接近角和离去角有关吧,

网友I:
你这个不行啊,车高1900,车厢高2000。你这样撞上的概率百分百啊!理论和实际操作误差大了去了。技术也是关键!而且你要看是前轮驱动还是后轮驱动。入库前,必须有一段平坡过渡,最安全的。

网友:
脑子一转,出来了

网友J:
计算角度不大于18度,车行斜面长度不低于3100MM。从理论上可以不碰顶

网友:
补充一下,是与地面的角度

网友:
四轮越野啊,飞上去就行了,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别碰着翅膀,哈哈~。
装卸30°坡绝对没问题,坡顶伸出来1米过渡一下就行了。顶是碰不到的,别托底才是需要关注的,角度太大不行,顶部做成圆角避免托底

网友:
原理上在接近角和离去角范围内,角度越小越好,这就意味着你的蹬车梯长度就大了,你可以参考运送汽车的货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野车都有一个接近角和离去角,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设计的梯子不能超过这两个角度,否则就会造成保险杠和底 ...

对,楼主应该考虑这两个主要因素。

网友:
这个用CAD画图模拟不太方便,建议采用3D数模造型来模拟干涩。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达到自己造越野车的水平了,就应该知道越野过障碍能力,不仅要看接近角、离去角和底盘离地,还得看轴距 ...

多谢大哥指教  领会了   就按理想值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不行啊,车高1900,车厢高2000。你这样撞上的概率百分百啊!理论和实际操作误差大了去了。技术也是关 ...

车辆中间最高处是1900  前面有一段矮的  理论上可行的

网友(点评):
汽车爬坡有专门的角度计算公式,你算一下就知道。理论上可行,但你这个车厢真需要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计算角度不大于18度,车行斜面长度不低于3100MM。从理论上可以不碰顶

谢谢   我也是这个结果  实际应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