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4mm厚的不锈钢板这样焊接会变形吗

楼主(2018-09-27):
板子是4mm厚不锈钢板,底部氩弧点焊4个不锈钢方管,点焊的焊接不锈钢板会变形吗

网友:
压一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点焊应该不会的

网友:
用冷焊机搞,问题不大

网友:
先把你的钢板店焊在一个平的平台上面,然后在点焊不锈钢方管,这样能更好保证

网友:
还4mm,我的30mm厚的圆盘,焊筋,都拱起来了。

网友:
点焊的焊接点会不会凸起?

网友:
应该不会的,因为你用的氩弧焊,点焊。拿不准可以下点料,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