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运动,单点跳动问题

楼主(2018-09-27):
压轮,径向对冲头施加压力,压轮外径φ300,冲头压力均值在30KN。
出现问题是某冲头压力为40KN(最大),而随后的冲头是20KN(最小),其他平稳,随机变化。
请问产生这样的现象的可能性,如何解决?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没理解
最大和最小需要变换吗?

网友:
资料。对于点检的休息很有用。不过我觉得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特别是在处理设备故障时,就看我们的专业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
最大和最小需要变换吗?

都是平均值才好,比方均值是33.其他的基本都在31-35。只有这两个一个40,一个20。

网友(点评):
我是问:你是采用啥样的机构让压轮驱动冲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是平均值才好,比方均值是33.其他的基本都在31-35。只有这两个一个40,一个20。

旋转盘加轨道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