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设备改造与模具相关问题求教

楼主(2018-09-27):
最近在对旧设备进行改造,以配合当下产品,因为新旧产品略有差异,因此旧模具不太适合,
想问一下是需要重新开模做一个,还是可以在当前模具基础上进行铣削改造?

网友:
首先,你的模具HRC多少?其次,切削量多少?工时多少?修改成本多少?老模具以后用不用?

网友:
这个必须根据实际的情况,看需要什么,有什么,什么能够用上,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在老模具小改动就可以的前提下,还是不要重新开模了

网友:
你比较下重新做一套模具需要多少钱?用旧模具改造下来需要花多少钱?旧改新划算不划算?算个经济账不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