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物机寻求设计思路

楼主(2018-09-27):
需要设计一台出物机,分发瓷砖,设计思路是,长行瓷砖物体20个叠在一起,每次把最上面的(标记第一)推出到传输带上,下面的瓷砖自动升到第一的位置。应该如何实现。感谢大家指导

网友:
搜索关键字:堆栈机
另外:如果方案可以改的话,每次输出最下面一个瓷砖才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网友A:
https://www.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22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223.html

为什么我想到的也是这个机构

网友B:
这个视频是否会对你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是否会对你有启发?

感谢!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223.html

感谢,觉得稍微有点复杂

网友C:
直接电机丝杠加对射信号

网友D:
我觉得就一个丝杆进给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是否会对你有启发?

这挺牛逼的,弹簧得设计得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挺牛逼的,弹簧得设计得刚刚好……

如何计算用什么样的弹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是否会对你有启发?

这种弹簧应该如何计算选择?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电机丝杠加对射信号

能不能把工作过程说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就一个丝杆进给就可以了

丝杆上升到最高的时候,如何回答原点位置呢

网友C:
一堆瓷砖放在平板上,平板靠滑轨和丝杠上下走,最上方加对射信号,推走一个,丝杠上升一点,没了后调到原点在放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堆瓷砖放在平板上,平板靠滑轨和丝杠上下走,最上方加对射信号,推走一个,丝杠上升一点,没了后调到原点 ...

如果下面放置弹簧,靠弹簧弹升的话,怎么计算用什么规格弹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下面放置弹簧,靠弹簧弹升的话,怎么计算用什么规格弹簧呢

弹簧的就算了吧,这里面用有点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计算用什么样的弹簧呢

mg=kx
x=材料厚度
要直接计算准弹簧外径,圈数,线径有点难度
可以搞个拉力计先验证弹簧的参数

也可以再设计点可调整弹簧使用圈数的结构,从而可以小范围调整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