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标内管螺纹1/8-27NPTF加工工艺

楼主(2018-09-27):
请教各位社区高人,这个美标内管螺纹1/8-27NPTF怎么加工经济又质量稳定呢?本公司现在是数控车床车的,但效率低下且质量不稳定,丝攻更不行。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可订购非标专机,螺纹用丝锥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A:
选用这种类型的卡盘可以一次装夹,加工四个角度的内螺纹

网友B:
可以用车床车把,以前公司好像有专门做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车床车把,以前公司好像有专门做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用这种类型的卡盘可以一次装夹,加工四个角度的内螺纹

网友:
可以用钻攻中心啊……

网友:
不需要配车吗?好像目前除了专门做这个的,其他真没好办法。坐等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