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C气缸型号和亚德客气缸型号互换的问题

楼主(2018-09-27):
我想问下SMC的气缸和亚德客的气缸哪个牌子好,质量要在一年以上,SMC和亚德客的价格比呢,我还想问下CD85N20-325-Z1R00240的气缸和亚德客的那个气缸型号对应,就是图片中的型号

网友:
这么说把   SMC比亚德客高了一个档次   价格高了两个档次

网友A:
85-325,哇塞,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气缸,还是圆筒难道理解错了?是20的?求解惑

网友(点评):
C85是系列,325估计是特制的,一般没这么长

网友(点评):
20缸径的行程可做到1000, 水平使用加导向,

网友B:
这个是欧洲标准气缸,而且导程也是定制,单纯换气缸,替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325,哇塞,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气缸,还是圆筒难道理解错了?是20的?求解惑

cd85是类型,20才是缸径,325是行程,后面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欧洲标准气缸,而且导程也是定制,单纯换气缸,替换不了

我查了下,貌似没有325的行程的

网友:
目前用过最贵的气缸是SMC,研发的机器用的SMC,成熟的机器很多都用亚德客的替换SMC的,价格便宜很多

网友:
这两个牌子的都用过,SMC的质量好过亚德客,后来产品上的气动阀、气缸等全部换成SMC.价格上来说,SMC的要贵一些。还用过SMC的比例调节阀。

网友C:
SMC和festo是国际一流,亚德客低了一个档次,也便宜一些!我们公司基本都是用SMC,这个可以定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MC和festo是国际一流,亚德客低了一个档次,也便宜一些!我们公司基本都是用SMC,这个可以定制的

festo的质量优于smc

网友:
常用的都可以互换吧?

网友:
SMC肯定好,但是价格可能是亚德客的4-5倍,看什么类型的。我买的滑轨气缸,SMC的2800多,亚德客的600多。但是亚德客的装上去定位不准,还有点晃。SMC的就不会。自己用的设备还是用SMC的吧,外卖的看价格,报价低就用亚德客的。

网友:
SMC价格大概等于3个亚德客,一年的话亚德客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esto的质量优于smc

festo是气动里面的奢侈品,如果你有欧美企业的一些关系也是可以搞到特价的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是费斯托和亚德客的气缸,在设备上用两年多了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
曾经是亚德客的产品研发里的一员,其中的差距还是承认的,不然这几个品牌的价格怎么会差距那么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esto是气动里面的奢侈品,如果你有欧美企业的一些关系也是可以搞到特价的

汽车行业自动化设备的标配就是费斯托, 差一点SM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汽车行业自动化设备的标配就是费斯托, 差一点SMC

反正国内几大日系车企从主机厂到整车厂我是没怎么看见用FEST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国内几大日系车企从主机厂到整车厂我是没怎么看见用FESTO的

那是肯定的,日系企业一般都会优先选日系产品的

网友:
Festo的,十年前的旧设备拆了,气缸和阀岛拆下来还能再用,一点问题没有,SMC的相对差点
首选FESTO,备选SMC的飘过,其它牌子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