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体为何硬度很高,抗拉强度很低

楼主(2018-09-27):
看到有描述渗碳体抗拉强度才30MPA,感觉有点吃惊,印象渗碳体是强化相,该有很高的强度才对。
顺便查了下渗碳体的知识,有描述其硬度很高(800 HB),这是个很高的硬度值了,如果按照硬度和强度换算,该有2000MPa以上的抗拉强度才对。
哪位达人可以帮助理解下这个疑惑?

网友:
和混凝土差不多,抗拉强度差,抗压强度高,所以要加钢筋改善,,硬度高说明是脆性材料,一般都是抗拉低抗压高

网友(点评):
马氏体也是脆性材料,为何抗拉强度很高?

网友:
强度的两个指标,抗拉和抗压你可能混了

网友(点评):
硬度和抗拉强度是有对应关系的,只是以前没注意脆性材料的差异性。

网友(点评):
玻璃硬度如何?抗拉强度呢?

网友:
你那应该错了,估计是300兆帕,,要产生“1兆帕”的压强,需在1平方厘米的面积上,施加的压力约是10公斤。

网友:
这方面的问题不太懂呢

网友:
有请专业技术人员闪亮登场

网友(2018-12-05):
渗碳体硬度高只是表面一层,里面硬度是很低的,以为渗碳体一般都是低碳钢或低合金钢才渗碳的,表面很脆,里面又是低合金钢,所以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