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饰压片机压铜银合金时候老是卡死,磨皮带,想改成电机直接连接减速机带动可否?

楼主(2018-09-27):
本人制作首饰,需要将材料压成1MM厚的片,材质是铜银合金,硬度比纯银高点,材料原始宽度10CM,厚度4MM,用压片机压到2.9MM厚的时候就会出现卡死的情况,皮带就会磨皮带轮。这个压片机是皮带带动齿轮转动,电机2.2KW  1440转,测试了下轧辊是一分钟大概转34圈,所以整个减速系统的减速比大概在40左右。实在没办法想直接用电机接减速机(减速比100)驱动轧辊,请问这样做靠谱吗?扭矩能比原来增大多少?最坏的情况是不是烧电机?

我的压片机

内部结构

红色位置为直接加减速器和电机

下面是网上找的几个类似图样

最后一个是皮带传动的

网友A:
机械设备是根据负载设计的,有它本身的上限
首先确认一下,你这台设备是否有压1mm薄片的能力,找厂家或者同行问问。如果确实有这个能力,再考虑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只是简单粗暴的换大功率电机,可能出现的结果有很多
1. 达到目的,运行正常
2. 齿轮异常磨损,短时间需要更换
3. 轧辊轴承寿命严重缩短
4. 设备框架无法承受巨大的轧辊压力发生开裂
我想除了第一种情况,其他的都不是楼主想看到的
一台好的设备,各零部件的能力是非常平衡的,这样,既能节约成本,又能满足功能。
如果严重超出设计载荷,所有零部件都会出现问题

网友B:
加皮带,1条、2条的加
或者换链轮,霸王硬上弓

网友C:
减速比增到100,应该可行。或者更换更大的电机。具体还是先计算,毕竟是4MM变1MM

网友:
现在皮带打滑,是因为阻力太大,先计算出所需电机的功率,看原有的是否满足,可以考虑硬上,

网友D:
直接换个大电机啊,换个两倍的电机。

网友E:
能压1mm的能力不代表可以直接把50mm压成1mm。可以考虑分级分次辊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皮带,1条、2条的加
或者换链轮,霸王硬上弓

上面的装皮带轮的位置只能装2槽的,齿轮的话也是怕烧了电机,因为现在感觉是扭矩不够导致卡死,所以还是第一选择是增加扭矩,减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比增到100,应该可行。或者更换更大的电机。具体还是先计算,毕竟是4MM变1MM

家里用电220V     刚淘宝看了下   最大的220V的功率是3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备是根据负载设计的,有它本身的上限
首先确认一下,你这台设备是否有压1mm薄片的能力,找厂家或者 ...

先谢谢你的回复,同样材质压过到1MM没问题,但是尺寸是宽度4CM左右。现在宽度增加到10CM会卡死,所以想是不是扭矩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个大电机啊,换个两倍的电机。

220v家用的最多换到3KW。。。。还是不够保险。。。。功率增加不大,怕换了还是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压1mm的能力不代表可以直接把50mm压成1mm。可以考虑分级分次辊压。

是4MM到1MM      同样材质也是压过没问题没那么宽只有4CM    只是这次的宽度增加导致受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复,同样材质压过到1MM没问题,但是尺寸是宽度4CM左右。现在宽度增加到10CM会卡死,所以想是 ...

是你皮带打滑,又不是电机带不动了,皮带涨紧一些,比较10cm和4cm,所有的阻力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否这样试试?

楼主:
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就是在中间加一个小辊

网友F:
你这就是一个小型冷轧机了,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你是直接一次从4mm轧到2.9mm还是经过几次轧制到2.9mm的?要是一次从4mm轧到2.9mm那就说明你的压下量过大了,减小压下量就行,要是经过几次轧制到2.9mm,说明你的材料经过轧制,变形抗力加大,也就是经过轧制后变瓷实了,这个情况有两个办法:1.减小压下量,2.退火软化,2为优。要是直接改成电机直连的确实容易烧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装皮带轮的位置只能装2槽的,齿轮的话也是怕烧了电机,因为现在感觉是扭矩不够导致卡死,所以还是 ...

你不是说皮带打滑导致卡死吗?皮带磨皮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就是一个小型冷轧机了,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你是直接一次从4mm轧到2.9mm还是经过几次轧制到2.9mm的 ...

每次下压大概0.1MM左右    期间退火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皮带打滑导致卡死吗?皮带磨皮带轮。

是材料放进去    轧过大概一半的时候卡死    然后再是皮带打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材料放进去    轧过大概一半的时候卡死    然后再是皮带打滑

个人觉得如果打滑了,首先想到的是摩擦力不足,如果电机功率不够应该是电机轴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如果打滑了,首先想到的是摩擦力不足,如果电机功率不够应该是电机轴不转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G:
1、从4CM宽度开始慢慢增加,测试对于这种材料设备的极限,应该大致可以测出压10CM的扭力缺口
2、根据测试结果去更改减速比,尝试配套减速机
3、个人建议电机还是不要和减速机直连,还是用带传动(减速比小点或者干脆1比1),能起到一定的过载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如果打滑了,首先想到的是摩擦力不足,如果电机功率不够应该是电机轴不转了。

把皮带轮涨的很紧了后明显好了很多,但是最后片快压到头的时候     会看到轧辊卡顿,听到电机卡顿的声音,皮带没打滑,一顿一顿的压过去,感觉很勉强了,  是不是这个时候电机已经在超负荷状态了?     是不是也可以说明这样的减速比都可以的话,直接电机连接100速比的减速机是不是就毫无压力?
也考虑过换皮带轮,但是小轮已经接近最小,大轮再大没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从4CM宽度开始慢慢增加,测试对于这种材料设备的极限,应该大致可以测出压10CM的扭力缺口
2、根据测试 ...

刚刚把皮带涨紧,勉强可以压到1MM左右,但是最后几下电机是卡顿的。。。。。感觉已经到极限了,这个皮带减速系统减速比是40,是不是说如果减速比到100,应该是能轻松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从4CM宽度开始慢慢增加,测试对于这种材料设备的极限,应该大致可以测出压10CM的扭力缺口
2、根据测试 ...

你的意思是    还是买个100速比的减速机    但是电机不直接连,用皮带连接减速机的进口轴?让皮带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点评):
这个机子应该是看重扭矩但是对转速之类的要求不大,如果尺寸有限制可以买小功率自带大速比减速机的电机 那样去掉皮带应该也没多大问题,毕竟你是在旁边看着加工,短时间电机憋住了及时断电也不会出现烧毁电机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下压大概0.1MM左右    期间退火3次。。。。。

你宽度为原来宽度的2.5倍,需要的力矩也是原来的2.5倍

网友H:
你这个是混炼机,不是标准轧机,显然是轧制力超标了,要想凑合着用,还是减小轧制宽度为宜,否则轧机估计也快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混炼机,不是标准轧机,显然是轧制力超标了,要想凑合着用,还是减小轧制宽度为宜,否则轧机估计也 ...

请教一般超过的话   哪里最容易坏?

网友:
压到2.9MM厚的时候多宽了?

网友:
撇开机械强度,可以增加速比,还有材料压延拉伸后会硬化,考虑进行退火处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一般超过的话   哪里最容易坏?

都有可能。但架子坏了就麻烦了。这种是传统的老设备,其保护就靠皮带打滑,电机过载保护等来实现的。
轧机价值不高的,建议买一台正宗的轧机。比你去改造实惠多了。

网友I: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首先2.2的电机功率也不小了,不要一味的增大功率。由于辊压容易造成卡死会造成停转,电机同步传动就容易停转并过流,造成电机容易烧坏,所以不建议减速机连接或者同步带连续。
可以尝试用联组窄V带或者是多楔带代替普通三角带传动,可以增大皮带摩擦力和传动功率。
该机器问题重点在于机器受力太大而且辊压速度过快。目测压辊直径大概100mm,34r/min就是说一分钟辊压三米四,不知道您是否需要这么高的生产效率(不考虑由于打滑锁产生的效率差),我想不需要高速不妨先加大转速比将压辊转速降到10转/min再尝试看看,这样电机同样功率下压辊的转矩增大2倍多,想必辊压的力会也增大2倍多。
压辊直径也多受力影响,不过算起来好像有相互抵消,而且这机器改起来太麻烦,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首先2.2的电机功率也不小了,不要一味的增大功率。由于辊压容易造成卡死会造成停转,电 ...

我也想加大减速比使他慢下来以获得更大的扭矩。关键是怎么加大减速比,箱体里面是没有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有可能。但架子坏了就麻烦了。这种是传统的老设备,其保护就靠皮带打滑,电机过载保护等来实现的。
轧 ...

。。。。这个说到我痛处,工作室在自己家,这个合金也是出于研究阶段,所以是想以最小的体积完成这个工作,一般专业的冷轧机,最小都是5吨的,二手的价格倒不贵,难的是场地还有三相电,为了这个研究阶段的东西去租厂房拉动力电之类的也不现实。。。。。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加大减速比使他慢下来以获得更大的扭矩。关键是怎么加大减速比,箱体里面是没有空间了。

可以学学你图片上最后一种啊,皮带加减速机
你电机可以拉到外面去,在电机出轴那加个行星减速机,在中间轴中间也可以加一个减速机过渡,不过要加东西很多。
看你找的图片很多应该是加了摆线针轮减速机,减速比肯定不小,而且一定算过受力情况,并且电机有过流保护。
改造设备一定要放开空间去想,不然受原来局限很难下手,不过改造没条件的话真的不好改。
我还有一条不成熟的想法,减速比不变,电机和压辊转矩都不变,但是轧制速度降下来会不会好一些呢?这条也很简单,去买一个变频器,将电机速度降下来,转矩还是不变的,这样改造也不废功夫,有了变频器也可以让速度随意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说到我痛处,工作室在自己家,这个合金也是出于研究阶段,所以是想以最小的体积完成这个工作 ...

那就给你再支2招。
一是不怕把架子,齿轮等弄坏的话,在下面可加一档皮带轮把速度降下来,力矩升上去。
二是买一个小的轧机,配220V,3KW电机和减速就可啊。节约点么,就用现在的2.2KW也可

网友(点评):
麻烦看看我想的办法,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学学你图片上最后一种啊,皮带加减速机
你电机可以拉到外面去,在电机出轴那加个行星减速机,在中间 ...

变频好像不能增加电机的额定扭矩的吧?
刚想到个少改动的办法

红色部分是行星减速器
灰白是电机
把原来电机往旁边移出去,加个行星减速机
减速机再连接皮带
这样效果怎么样?
这种改动应该是最小了,就是移动了电机,其他部分原封不动。

行星减速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给你再支2招。
一是不怕把架子,齿轮等弄坏的话,在下面可加一档皮带轮把速度降下来,力矩升上去。
...

你的第一个办法好像也行
第二个就,我家在2楼  ,我这个压片机,体积重量对我来说已经很大了,一般你说的都是上吨的,实在搞不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第一个办法好像也行
第二个就,我家在2楼  ,我这个压片机,体积重量对我来说已经很大了,一般你 ...

第一个方案在箱体内就够了,加一档皮带轮200百元就搞定了,不算人工啊。
还有问下,你不可以材料裁剪的窄点?不也就好了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变频好像不能增加电机的额定扭矩的吧?
刚想到个少改动的办法

变频器确实不能增加扭矩,只是可以使生产效率降下来,应该有作用但效果不显著。
电机出轴加减速机是增大了输出力矩,但是三角带本来就是打滑的,负载没变,说明摩擦力传递扭矩不够,在皮带传动这里还是需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方案在箱体内就够了,加一档皮带轮200百元就搞定了,不算人工啊。
还有问下,你不可以材料裁剪的 ...

要是可以搞窄点,谁愿意这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确实不能增加扭矩,只是可以使生产效率降下来,应该有作用但效果不显著。
电机出轴加减速机是增大 ...

实在不行改成链条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可以搞窄点,谁愿意这么改呢。。。。。。

那就建议第一个方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改成链条轮

没保证会过载的前提下不要用链轮,可以尝试其他皮带,电机输出轴增加了减速机,也可以增大小皮带轮直径,加大接触面积增大摩擦力

网友J:
一次成型还是分多次?应该分几次轧制吧,材料延展性好是一方面,机器的性能是另一方面。4mm厚度轧制到1mm,最好分两三次成型,这样成品质量也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次成型还是分多次?应该分几次轧制吧,材料延展性好是一方面,机器的性能是另一方面。4mm厚度轧制到1mm, ...

我这个机子力度太小    分三次做不到,我每次下压大概也就0.2-0.3MM     压3次左右就去退火,好在量小

网友:
我看做无油衬套的采用分级滚压,比如从4mm轧到2mm,再从2mm到1mm。你这个厚度差有点大
在温州看做银触点的也是这么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子力度太小    分三次做不到,我每次下压大概也就0.2-0.3MM     压3次左右就去退火,好在量小

如果以前是5cm宽度的材料现在换成10cm,那么下压深度也应减少一半。
电机不变的情况下减速比越大扭矩越大,其他部件(主要是轴和轴承)的强度够就行。但是,小型机器往往冗余很低。
皮带打滑是为了防止憋坏电机,尽量不要自己改成减速电机,都需要计算

网友:
其实还有一种微型的轧机,小到只有100公斤,手动的。钢研所常见。楼主可找此类小型的,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
我2000年刚刚上班的时候那个公司就有这个设备,我们叫轧膜机,就是减速机带动皮带传动的,好像是4条皮带。摩擦力比较大。你的设备最好参考市场成熟机型的配置

网友:
楼主需要在普通电机前面增加减速器,以确保其扭矩能够增大。其实你这个设备和工艺有关系,如果直接把铜板压制成1毫米,跨度太大,建议分两次压,对应两种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