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模式选择

楼主(2018-09-27):
请教各位前辈,1、伺服压机在位置模式下能否实现以下功能:将一根公差较大的轴(假如为+/-1mm)过盈压入一个通孔的板件,要求压入后,轴底部端面与孔底部端面的公差控制为+/-0.1mm;2、如果位置模式无法实现,其他模式是否可以,比如转矩模式、速度模式等;3、西门子S7-200型号是否支持松下伺服的转矩模式、速度模式等?
以上,希望前辈百忙中能回答,如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也请指出,谢谢!

网友A:
如果每次压入深度一样,直接做一个有段差的夹具不就好了。这样即使你用气缸压都能压的准。

网友:
有钱真是任性。。。

楼主:
|啊电发表于 09-28 00:01如果每次压入深度一样,直接做一个有段差的夹具不就好了。这样即使你用气缸压都能压的准。
谢谢回复,这是伺服不能实现这种功能情况下的选择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9-28 03:22有钱真是任性。。。
哈哈,确实是的啊,有钱控制前工序的轴长,却没选择最便宜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次压入深度一样,直接做一个有段差的夹具不就好了。这样即使你用气缸压都能压的准。

用气缸很难实现控制±0.1mm的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精度靠夹具。气缸只管压到底。

网友:
用伺服电缸和plc控制系统能实现这个精度。液压缸估计也够呛实现这个精度。

网友:
工差是正负1mm的轴?这么大的过盈量,想在常温下直接压进去,恐怕不行吧?

网友:
不懂控制模式,但是伺服控制丝杠走0.2的公差毫无问题,即使0.002也是可以,你需要的是搞清楚装配的材料到底能不能支持这样的公差,轴向的公差走到了,有办法测量准确吗?
题目还是有些看不懂的,±1mm?过盈?字眼看不懂,你直接说过盈量多少吧,1mm?真不知道什么材料了,就算压进去了,可能轴向端部也变形,估计走不到底±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