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拉锁止结构求助

楼主(2018-09-28):
如图所示,一个构件在另一个构件上滑动,要求滑动顺畅,初始位置和终止位置需要锁死不动。

1、一种方法:采用带锁止开关的滑轨(参考抽屉)实现,成本比较高;

2、采用圆形方管加滑套配合,加复位销轴进行定位锁紧,操作不方便。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操作比较简单的机构能实现。

网友:
锁紧前面加一个锁 个人观点

网友:
拉出来就会往下掉,无法保证水平。

网友A:
意思是不是通过推拉的力在两端自动锁死?锁死后再松开要不要手动,还是再用力拉推解锁?
滑动部分无非是导向杆或者导轨,锁死结构可以看看电脑主板上内存的锁扣

网友B:
带锁的直线导轨

网友C:
工业抽屉滑轨是量产的标准件了,这成本还高吗?载重多大啊?

网友:
如果用抽抽屉的滑轨都嫌成本高的话,也几乎没神马办法了。

网友D:
是否可以参考行李箱上的拉杆呢

网友E:
抽屉导轨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锁的直线导轨

感谢!上面有说用这种方法,感觉成本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不是通过推拉的力在两端自动锁死?锁死后再松开要不要手动,还是再用力拉推解锁?
滑动部分无非是导 ...

参考行李箱拉杆,按钮按下去能拉出啦,推进去能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抽屉滑轨是量产的标准件了,这成本还高吗?载重多大啊?

载重都能满足要求,50k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抽屉导轨贵吗?

一付的话大概要70-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参考行李箱上的拉杆呢

已经考虑过,但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付的话大概要70-80元!

七八十块钱还贵!?想不出做什么结构还能比这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七八十块钱还贵!?想不出做什么结构还能比这便宜……

没办法,老板说贵就是贵。

网友(点评):
是啊,70 80都还嫌贵啊,期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老板说贵就是贵。

没办法,那就陪老板玩吧。

网友:
把老板栓在框架旁边, 声控锁定. 这个成本最低

网友:
70-80挺便宜的了,不知道要用在哪?还有图上其他的框框是用来承重的吗?

网友:
要想实现滑动必须要增加导轨做为滑动导向部件,否则比机构用久了容易损坏!

网友F:
这个应该有很多种方法的,加定位销。

网友:
是否可以在导轨上安装一个弹簧的球头圆柱,推到位球头正好卡进滑块的定位孔里;
两端用同样的原理

网友:
能为80块纠结的想必数量应该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有很多种方法的,加定位销。

现在使用的就是定位销,操作起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