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结构是直线电机龙门双驱两轴,请问图中画圈的是什么结构?有何作用?

楼主(2018-09-28):
请问各位专家,图中画圈的是什么机构?有何作用?

网友(2019-03-16):
旋转运动,作用是配合下面左右轴,在平台上直接做圆弧运动,可以用在平面圆弧加工或者平面圆弧检测上,精度很好
另外说一下,你这个上面的横梁轴和下面的两条轴应该不是一体的,估计是为了展示,把两套设备整合的
正解应该是下面那两个轴必须可以左右移动的,就是那两个轴的下面还有两个导轨,使得这两个轴相对运动,配合上面的轴才能使得Z轴在XY平面上直接走圆弧轨迹
不然的的话,上轴旋转的时候,两个端点间距会变大,你认为能运动吗

网友A(2018-09-28):
转动,可以实现直线电机的不同步和反向的运动。龙门上梁垂直的,或有个角度的。状态运动

网友:
角度微调的,楼主听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动,可以实现直线电机的不同步和反向的运动。龙门上梁垂直的,或有个角度的。状态运动

转动?
这个玩意是涨紧套一类的吗?没接触过,不了解

另外左侧竟然是坐在滑块上,是因为两边的平行度不行吗,直接锁起来的话?

网友:
有钱啊,用的磁悬浮模组!!

网友:
右端固定, 左端支撑, 简单说就是可以右边不懂,左边前后走, 上面的侧面可以产生角度

网友(2019-03-16):
还有一点,下轴的两个速度可以同速,也可以不同速

网友(2021-12-23):
学习了,上次去机床没有见到,这个是不是可以代替丝杠和光栅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