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测器支架焊接结构优化求助

楼主(2018-09-28):
类似于相机的三脚架,但是顶部可以更换,适应不同场景使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图中这个情况下,要把探测器放到柱子角的那个位置。

这个方法的话,是能解决问题,但是就怕他不稳,整体重心在那个黑白盘那里,这样子整个机架的稳定性应该是没问题的。

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顶部,他是套管套在支架上的(100mm左右的套管),做了加强筋,但是对焊接不是特别懂,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结构什么地方需要做加强,或者这样子的悬架结构不稳定,需要在另外一侧做配重?

网友:
建议参考MISUMI这个

网友(点评):
为何多发了一张图?

网友(点评):
是米思米案例库里面的吧~应用场景不太一样,不过我想这个顶部不重,做了加强筋,在短时间内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好哒,米思米的手册我都有,是在那本厚手册里面吗?
我找找看

网友A:
做了你说的那种加强筋也不会稳定的。。怎么样都需要配平。。。就像二楼那样就是一种变形配平。。。最简单的就是用砖头压住。。。

网友(点评):
嗯,还是老实配平吧,不过按重心算,重量2Kg,重心离重心0.25m,倾覆力矩大概是T=0.25m*20=5Nm,整个探测器支架材质按45#钢计算,总重25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你说的那种加强筋也不会稳定的。。怎么样都需要配平。。。就像二楼那样就是一种变形配平。。。最简单的 ...

另外还有两个测试场景,没有什么问题,就不在这里发布了~

地面现在已经改造好,当时规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当时觉得我就做这个场地的规划,但后面架子也是我设计的。

就只能自己吃的什么苦果,亡羊补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你说的那种加强筋也不会稳定的。。怎么样都需要配平。。。就像二楼那样就是一种变形配平。。。最简单的 ...

不知道怎么回复:
如果上端需要经常更换,而下端就像是塔吊基座,如果不想算严谨的配平重量数值和标准配平点,可以取任意一点,做一个可活动的伸缩臂。可沿主臂上下,左右的。。。伸缩臂上可以做成加紧固定,怕伤害主臂精度可以垫汽车内胎,还能增加固定性能。,。。伸缩臂上挂一个钩子,钩子上可用秤砣,砖头进行伸缩配平。。。。。。伸缩臂不用很精确,如果成本限制,做成连接臂也可以,类似tb上的双节棍变一节棍,,一个螺栓一个螺母焊到管子上就是一节。成本很低。实用型强。
还有一种是拉索。变重心。比较复杂,,,。。具体参考履带吊设计方案。。。。就不赘述了。。成本较大,需要用到钢丝绳,滑轮,延展支架,还得算具体数值。。。太麻烦了,,不是骗经费项目还是不要搞了。。。如果是的话,请联系我,我出图,跟成本估算,实物也可以。大家发财。。。
不过我觉得第一种情况最适合你的。。。成本很小,,

网友:
如果害怕沉头,断掉上端支架造成设备损坏,可以加俩滑轮焊接在上端,拉根细钢丝绳链接到支架的脚上用棘轮锁那一套。。。。。如果不怕。。。就算了。。

网友(点评):
底部的话,我们这边已经改进过三代了,上端支架部分,在前面的情况下,感觉重心偏的也不多,所以想增加加强筋之后,硬抗这个倾覆力。不过看来还是做静平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