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看下这个结构怎么用一个活动支撑的结构

楼主(2018-09-28):
上面受力100的气缸,考虑整个结构的变形,要支撑,同时轴要旋转180°,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旋转之后该放手就放手(知道有离合这玩意吗)

挂上旋转轴---往下走到硬支撑面---松开旋转轴---气缸压----挂上旋转轴---往上走----旋转----回到第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之后该放手就放手(知道有离合这玩意吗)

挂上旋转轴---往下走到硬支撑面---松开旋转轴---气缸压--- ...

气压缸不是要很大吗,这样平面度能保证多少呀?

网友B:
空间够的话,用摆缸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旋转之后该放手就放手(知道有离合这玩意吗)

挂上旋转轴---往下走到硬支撑面---松开旋转轴---气缸压--- ...

为何要向下走,向上走?

硬支撑面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够的话,用摆缸呢?

空间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压缸不是要很大吗,这样平面度能保证多少呀?

跟平面度没啥关系,看你的产品需要怎么压和压的结构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向下走,向上走?

硬支撑面动就可以了。

硬支撑面动,那还不如不动。。。
你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