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机柜风扇主动吹起和主动排气问题

楼主(2018-09-28):
最近一个问题困扰我。就是一个户外机柜,内部有发热源,外面有太阳晒,两个方案:
1.上部装风扇主动往外排气,下部做一个大的自然进气口(加滤网)。
2.下部安装主动吸的风扇,上部做一个大的自然排气口(加滤网)。
究竟哪种方案的排热效率最高的??为什么?查找了机械设计手册,寻找了一般机柜和风扇厂家,都建议第2种方案,但是都说不出所以为然。

补充内容 (2018-9-28 16:33):
看了一些答案,总结一些,方案1好处是主动排出热气,但是高温对风扇不利,而且高温空气密度降低,效率降低。方案2.达到冲撞内部热气流要加风向引导才能达到最大化,不然可能进去的冷风就在旁边的缝隙走了很大部分了

网友A:
建议采用第2种方案。

上面的风扇设计在柜体侧面,不要设计在柜体顶面,顶面容易进脏东西。

采用地种方案的原因是,底部为主动吸风,上面为自然排风,柜体内部风压增大后,柜体内的热风会上升,柜体内部上面风压增大,这样换气效果好,换气效率高。如果底部设计为自然进风,没有风压差,自然风怎么可能拐着弯去钻进柜体呢?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外部空气流动比较快,柜体下部自然进风,冷风更不可能钻进柜体里。

网友:
强制排气流向与自然对流方向一致,应该是2的目的。。。。。。。。。。。。。。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第2种方案。

上面的风扇设计在柜体侧面,不要设计在柜体顶面,顶面容易进脏东西。

如果上部安装风速往外排气,箱体内部也同样形成负压,负压,外部空气就会往内部负压跑,而且高温空气一般都在上部,所以主动排热气不是更好?
这样考虑的出发点就是,外部空气都是低温,内部空气都是高温。

网友:
主动总比被动强

网友:
方案2吧,推测应该是方案1中冷空气自然流向热空气,不会对热空气团造成较大的冲击,简单讲就是热对流比较慢,而方案2直接受冷风冲击,热对流比较快。

网友:
我只会说俗的。。。

从底部硬吹进来冷气,上面的热气,见缝就出去。出风口的负担少多了吧。

如果从上面硬吸出去呢,排热口只能就是那里了。而,外部的冷气,见缝就进来,贴着墙面就上去了,底部和中部的热气上升得较慢。尤其是死角、凹进去的地方,散热很不痛快。

网友B:
我觉得1的效果好,拿机器人控制柜来说,IP达到54的柜子,大都是上边排气,下边进气,很普遍了,solidworks里面有个Flow simulation功能,做流体仿真的,楼主可以自己做一下,我之前做过的仿真对比是上出下进的方式比下出上进的方式要好,也可能你的使用环境和我当时做的有差别。

负压是可以制冷的,你判断一下哪种是负压,有个东西叫负压冷风机,参考一下原理

网友:
风扇,水泵,都是吹比吸有劲

网友:
这个是电气散热,正好前段时间接触过,有一句话很经典,整体散热轴流风机,局部散热鼓风机。简单的来说就是整体散热(机柜)向外排风,局部散热(CPU)向散热片吹风。
究其原因,有人做过仿真实验,在向机柜内吹风,在风扇内侧易形成涡流,形成涡流的部分散热性能很差,向外吹风就不会。
具体需要多大的风扇取决于热耗的功率,必要时添加导向板。
所以,相比之下1号方案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1的效果好,拿机器人控制柜来说,IP达到54的柜子,大都是上边排气,下边进气,很普遍了,solidworks ...

但是我看了网上很多案例(电源箱的)还有风扇厂家普遍都是建议下部鼓风的。我个人直觉也是偏向于往外排风的方案

网友C:
我觉得1的效果好,拿机器人控制柜来说,IP达到54的柜子,大都是上边排气,下边进气,很普遍了,solidworks里面有个Flow simulation功能,做流体仿真的,楼主可以自己做一下,我之前做过的仿真对比是上出下进的方式比下出上进的方式要好,也可能你的使用环境和我当时做的有差别。

负压是可以制冷的,你判断一下哪种是负压,有个东西叫负压冷风机,参考一下原理

我觉得你可能理解错了,LZ的1,2方案都是下进上排,只不过一个是下进口边主动还是上排口主动的关系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了网上很多案例(电源箱的)还有风扇厂家普遍都是建议下部鼓风的。我个人直觉也是偏向于往外排风 ...

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几个简易仿真,这是结果,第一张图有文字备注,第二张图的文字也参考第一张图了,懒得重新加上去了,环境的设置,常温20摄氏度,外框一个铁壳子,只有两个口,一个是风扇,一个是开孔。两张图区别只是把风扇方向换了一下,其他不动,第一张图是我觉得更好的方案1,第二张图是大多数人觉得好的方案2,从图中明显可以看出,方案2优于方案1。
不过在这我犯了一个错误。

网友B:
上一层说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没有控制空气的运动方向,热源离得太远,导致冷空气无法将热源附近热空气带走,只能带走少量,冷空气直接从距离最近的点直接绕过热源,所以楼上的方案1截图效果很差,所以这楼的两张截图,我简单的加了一个横挡板。两张截图都是在最终稳态时候截图,方案1明显效果提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1的效果好,拿机器人控制柜来说,IP达到54的柜子,大都是上边排气,下边进气,很普遍了,solidworks ...

我理解的没错,只是表述没清楚,一个是下边主动进气,上边被动排气,另一个是上边主动排气,下边被动进气

网友:
快下班了,可能举的例子太不明显了,这两天比较闲,明天想个好点的例子贴上来

网友:
从防灰尘的角度看,方案2好,除非整机密封性特别好。
方案1,从上面往外吹风,机箱内是负压,所有都缝的地方都会进风,理论上容易进灰尘。
方案2,从下面往里面吹风,机箱内是正压,除进气口外的缝隙都是出风,不容易进灰尘。进气口可以加防尘网。

网友:
关于上面的散热模拟,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就是整机密封性很好,控制了风道。
如果整机在上部有开口,实际进风不一定都从下面。是否可以模拟下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层说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没有控制空气的运动方向,热源离得太远,导致冷空气无法将热源附近热空 ...

这张图怎么感觉是上方进气的?
这个模拟我还不会用,看来有空要恶补一下了。

网友:
下吹上吸不更好,参见电脑机箱

网友:
从另一个方面说,风机在进风口,工作温度低。风机在出风口,工作温度高,一般都是降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