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杆加工及局部淬火处理

楼主(2018-09-28):
如上图所示长杆件,共200件。
图纸要求:仅SR18.5弧面处需要淬硬处理,热处理后硬度范围37~42HRC,此处为受力关键部位(坚决不允许断裂情况出现)。
问题如下:
1)如上要求,可用如何方法进行热处理,高频淬火可行吗?热处理后会不会产生大的形变,可否放在精加工后?
2)如热处理前SR18.5弧面表面粗糙度Ra0.8,热处理后粗糙度可达多少?
3)此杆由坯料加工过程中,有必要使用跟刀架吗?
以上问题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8-9-29 11:31):
材料:20Cr13

网友A:
高频淬火,但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材料

网友B:
得用跟刀架,热处理后,表面的粗糙度是不会变的,淬火后变形是一定的,只是大小问题,最好是淬火后在增加一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淬火,但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材料

材料:20Cr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用跟刀架,热处理后,表面的粗糙度是不会变的,淬火后变形是一定的,只是大小问题,最好是淬火后在增加一 ...

网友:
我可以做热处理,变形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