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温度80度合不合理

楼主(2018-09-28):
当主轴转速达到7000r/min的时候,主轴发热温度在80度左右,合不合理?

网友:
按设计手册,120以下不影响寿命,发热高应该是制作或者装配的问题

网友A:
不合理,应该轴承有问题

网友:
有点高,可以考虑轴承是否有损坏

网友B:
主轴温度过高会影响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应该轴承有问题

用的深沟球轴承,轴承固定方式无问题,主要考虑加工精度和轴承类型选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温度过高会影响精度的。

导致包胶轮表面气泡,脱胶

网友(2018-10-30):
肯定了高了,带水冷50度左右还差不多

网友:
肯定大了,带水冷应该50度左右

网友:
80℃确实有点高,但是还是在允许的范围内。
6 N5 a; A6 @( P一般电机定子绝缘等级为F,150℃以内都没问题。

网友(2019-12-11):
按照轴承温升标准应该在室温下25度左右,看你的室内温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