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软光轴,硬光轴,GCR15的区别

楼主(2018-09-28):
如题,究竟有何区别

网友:
表面处理不同,硬度也不同。

网友A:
我就知道有加工就选软的,硬度不够可以后期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有加工就选软的,硬度不够可以后期热处理

还可以表面喷涂硬质合金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