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压力角的渐开线花键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8-09-28):
设计手册的花键计算公式都是对应标准的压力角,若是非标压力角(如34度压力角),怎么计算花键参数呢?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这类的齿轮和花键,只见过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类的齿轮和花键,只见过标准的

对方给的花键接口是非标的,34度压力角,不知道怎么匹配。

网友:
是不是DIN标

楼主:
DIN标都是3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