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轨,导轨选择短了怎么办?

楼主(2018-09-28):
搜索了好久,好像就我一个人遇到过这么操蛋的事情.网上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只好来请教大家了.
我们公司里设计的一个工装,我是主设计师.说是主设计师其实也就是签个字看看图扯两句不关痛痒的事情,真正的设计还是客户和我们老总.他们之间沟通的天昏地暗最后给我说要如何如何,怎么怎么.然后我们就开始画图了.
设备都装好了.试机的时候才发现导轨短了.导轨上负载的夹具在安装产品的时候被外框给挡住了.这么操蛋的事情估计也就我会搞出来了.
今天老总大发雷霆,让我加班把这个更改方案做出来.我好郁闷啊.
大家在设计的时候遇到导轨短了都是怎么办的啊?2米长的导轨,更换下来不花个上万是不可能的.换是不可能了.
目前我们的方案是把外框改了.当初外框是拼接的,改起来花费的功夫也不大.
请问,除了改外框还有什么好的方式?

网友:
导轨短了说明行程不够,只能更换导轨。

网友:
图画得好,没看明白,说的也没理解,不管咋样导轨不能换,那就只能在边框上做文章了了,图上也没别的东西啊!

网友:
能不能发两个极限位置的导轨图,说不定只是导轨偏置了呢。还有,滑块中心距能不能减少呢。

网友:
好比手够不着,要么走过去,要么手上加个东西。

网友:
其实有些场合下线轨是能够两根连起来的,流水线上几十根连起来也没问题,关键是你这就差几十mm你再接一截?

网友A:
楼主这个能不能给个3D截图或者2D的平面图,现在这个图,看的不是很明白,外框如何挡住了导轨?

网友:
看看能不能移动外框位置之类的方法做一些更改呢

网友:
在对接多一根合适的导轨

网友:
由于产品的变型等原因,这种事经常会发生,无论是导轨短了还是工件长了,改了就是,焦点还是在付款上!

网友B:
附图看了让人更迷惑
导轨精度如何?几根导轨?导轨上几个滑块?滑块距离多少?能不能更改滑块距离?
除了导轨其他干涉的地方能不能修改?
能用上两米的直线导轨,主设计连行程都搞不清楚,责任很大了

网友:
不是精密导轨的话接头处理一下,拼一段上去,没错的

网友:
更换导轨

网友:
加多一段导轨一般没多大问题吧,除非你精度很高咯。。。我都试过用导轨拼接,用起来也没问题。就看你安装导轨的时候有没有导轨限位,有的话一般拼接都没问题。

网友C:
两米长的导轨没多少钱的啊,算你两段4米长,也就6000左右吧。我上银的6米的也才8000多,银泰的贵点估计7000了,估计货期来不及?导轨端面有没有倒角?没倒角可以接出来,倒角了就自求多福吧。

网友(点评):
倒角就把倒角那里切断再接

网友D:
可以加高吗?上面再加一个机构,满足行程,夹具与长导轨间加

网友:
如果行程没有加长的话,改变滑块和换台的安装位置就好了。长度差得多的话可以接,接缝处断面要规整,两根对正安装好就行了。

网友:
灵魂画手.....

网友:
客户和老板都是业余的,而你是专业的,细节都是由你来控制的。你们设计不画三维吗?导轨短了一看就看出来了的干涉也是。自己不上心老板当然要发火了。
PS:导轨可以接出来,否则,十几二十几米的导轨怎么搞?

网友:
导轨安装螺丝孔错位重做

网友:
可以拼接的,我这7米多长的导轨就是3段拼接的

网友:
灵魂画师 看不懂

网友E:
缩短滑块间距或许可行

网友:
yzhflypig
导轨不是切掉就能接的。。。

网友:
不明白你画的是什么

网友:
1、精度不高,接导轨,另外如果有倒角,将导轨倒角去掉再接;
2、导轨不够长的地方加转换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能不能给个3D截图或者2D的平面图,现在这个图,看的不是很明白,外框如何挡住了导轨?

是外框档住了产品。产品要放在夹具上。放产品的夹具在导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图看了让人更迷惑
导轨精度如何?几根导轨?导轨上几个滑块?滑块距离多少?能不能更改滑块距离?
除了 ...

这问题问的真详细。两根平行导轨。每根导轨上只有一个滑块。所以不存在更改滑块间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米长的导轨没多少钱的啊,算你两段4米长,也就6000左右吧。我上银的6米的也才8000多,银泰的贵点估计7000 ...

你那是细导轨吧上银的HGW35H的6米的多少钱啊。比这个大两个型号的。安装在数控磨床上的。还是2米行程的。多少钱啊。这个价格能比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高吗?上面再加一个机构,满足行程,夹具与长导轨间加

高度不能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缩短滑块间距或许可行

一根导轨上只有一个滑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问题问的真详细。两根平行导轨。每根导轨上只有一个滑块。所以不存在更改滑块间距问题。

现场问题现场分析,缺少对问题的了解解决不了问题,导轨确实是可以接,但是对精度是有要求的,人家制造导轨的时候就已经考虑拼接,这对导轨端面,两导轨截面误差都有一定的要求,安装水平也有要求。
你这个应该是简单的运输用,但是拼接的端面不知道是否可以满足滑块移接的要求。我见过精密的导轨滑块也是可以拆卸下来的,就是厂商配段塑料导轨,可以直接把滑块从导轨上拆下来,方便安装导轨。不过经常在拼接精度不合格的导轨上滑动,不仅滑块和导轨都寿命严重损害。
要求不高的话就尝试下

网友:
连接滑块的负载组件上连接板孔位偏移下不可以嘛。。

网友:
看你这图,不是应该把导轨往不够的那边移吗,这边干涉的多出来也没有

网友:
看不懂你的简图。导轨短了就是行程短了,增加行程,除了增加导轨长度,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更改滑板的长度,我想不出好办法

网友:
导轨短了可以加一段导轨拼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是细导轨吧上银的HGW35H的6米的多少钱啊。比这个大两个型号的。安装在数控磨床上的。还是2米行程的。 ...

我HGW55CA的也才12000,还是7000的

网友:
可以试着拼接一下,就是不清楚拼接长度,不合适拼接的话,那就改下结构什么的

网友:
导轨不够长,其实可以接起来的。

网友F:
可经缩短滑块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经缩短滑块之间的距离。

单滑块.一根导轨上只有一个滑块.选择的是长的滑块.所以就只用了一个.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导轨了,要求不高可以拼接。要求高的也可以想办法拼的。把损失降到最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HGW55CA的也才12000,还是7000的

12000大哥.我一个月工资还不到5000.如果赔偿的话我得白干半年了.你是大款.甘拜下风.

网友:
更换导轨或者导轨对接一下

网友:
有需要直线导轨的老板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

网友:
主要是你表大的我们不太懂,

网友G:
大概看图,你的滑块往右应该不能走到底的,否则干涉后面的外框;那么是否将导轨往左边平移就能解决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概看图,你的滑块往右应该不能走到底的,否则干涉后面的外框;那么是否将导轨往左边平移就能解决问题呢

右边也有限位的.左右限位都到头了.滑块是单个的.

网友:
多打几个安装孔另外接上一段短导轨,就是调试起来麻烦很多,但实际应用很常见啊,楼主图纸的产品被外框挡住了应该是另外的空间干涉问题吧

网友:
要看导轨短多少了,如果短的多,就接一块吧,如果短的少,就改滑块,外框。

网友:
没看明白示意图啊,还有看你行程够不。够就挪下,不够那就报废

网友:
短了多少呢?
这灵魂画手也看不出来

网友(2018-11-05):
把短的导轨截掉一截,在买一截接上不就行了

网友:
截掉时端面平磨保证孔边距离,两端截断的不要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