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设备的时候,整个操作流程谁来提供?

楼主(2018-09-28):
就是电气工程师设计的依据。
比如一个设备先电机转2S,然后气缸动,然后。。。。。最后。。。。。
谁来提出这个东西,是机械工程师提供,还是电气工程师自己来,还是有其他人来做

网友:
你说的是控制工艺,控制各设备如何动作、动作的先后次序和逻辑关系。
我们现在单位是机械和电气一起讨论,然后机械汇总控制工艺形成文件给电气,电气工程师再去实施;
我以前的单位是机械和电气一起讨论,然后,后面所有工作都是电气自己从头干到尾。

网友:
一堆铁疙瘩谁设计的,谁才知道哪根儿棍子啥时候动,怎么动,在哪里该“看”啥。

让电气设计者再去猜机械设计者的设计意图,没意思了吧。

用多少气缸、用多少传感器,用多少电机,用多少继电器之类的,我都是做好表格,注好序号,然后,把整个控制内容用这个序号来述说出来给电气的。

现在,即使是机械电气都自己干,流程还是一样。

先设计机械,再编写控制流程,再根据它来编写控制程序。

P.S. 就像楼主说的,发现太多的人都喜欢用时间长短来描述电机转圈数,而不说多少转速多少圈多少角度。。。这种思维方式,可取吗?

网友:
肯定是机械工程师提供的

网友:
这个活向来是机械设计的

网友:
我这里是机械工程师写个设计说明书将所选电机功率、动作说明、气动或液压原理图等给电气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写操作流程(设备怎样操作)

网友(点评):
清晰明了

网友:
你们其实没明白LZ想说啥。他只是想问是机械和电气该谁来干这事。只是说白了。机械给你提供了,你就完全按照这个搞吗?电气的就把他翻译成梯形图吗?这事只能是大家商量着来,大的流程是由机械来提供,而里面的逻辑与或非肯定是电气去调试。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电气是来实现机械的意图的。在一个项目团队里,合作才是硬道理!分来分去最后项目失败了,只有一个结果,都不行!当然LZ拿出来问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心态有问题!扯皮=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