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振动怎么算的

楼主(2018-09-28):
突然好想知道机械振动对设备的影响,机械手册有专门的计算公式么

网友:
找本《机械系统动力学》这本书,专门讲机械系统的动力学模型的建立、振动方程、系统的振动规律,很有意思的一门课。

网友(点评):
谁主编的啊?

网友(点评):
不管谁编写的,先找本书看看。大学本科一般没开设这门课,但是这个本书建议还是看看

网友(点评):
《机械系统动力学》,好像是老外写的。老外的书是好,问题是要翻译的好才行

网友(点评):
如果能看老外的英文原版书最好。如果是翻译过来的,有些地方读起来不好理解意思。

网友A:
有两本不错的书
清华 郑兆昌 《机械振动》,大概有三本(上、中、下)
这是一般的机械振动。比较好懂,而且比较权威
昆明工学院 关于机床的动力学,名字记不清了,也是两本,上下
这是围绕机床振动的专门书籍,挺不错的
振动多数都是针对某些特定领域的。比如仪器隔震,比如噪声,比如车辆(汽车、拖拉机),比如建筑等等,都有专门的书籍,虽然基础一样,但具体问题的处理套路还是有不少差异。还有一个领域往往被没有经验的人忽视,就是试验
上面这些书,几乎都是怎么削弱、控制振动。还有就是利用振动,如振动送料、振动筛、打夯机,也有专门的书
如果想钻研振动(机械动力学),还是从基础开始比较好。比如找不到100页的书,或者理论力学、机械原理里的内容、材料力学(可能要找高等材料力学)里的内容,从最基本的开始。另外,你的数学要足够好,如果数学不行,那就不要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本不错的书
清华 郑兆昌 《机械振动》,大概有三本(上、中、下)
这是一般的机械振动。比较好懂,而 ...

谢谢,其实就是想接触下振动对机械设备的影响,才开始接触,先建立一个很粗狂的函数模型,慢慢对我负责的机型进行实践,慢慢的建立数学模型,慢慢完善,这个过程相对会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