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加工参数

楼主(2018-09-28):
大家好,简谐运动的凸轮,也就是已知凸轮的推程轨迹,还需要什么数据才能加工出凸轮,用什么方式加工?本人学生,第一次设计凸轮,无奈网络上查找的资料帮助不是很直观明了,所以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凸轮最好用CNC锣出来,线割快走的话割出来表面太粗糙,容易造成振动

网友A:
普通铣床、数控铣都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铣床、数控铣都能干

需要什么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参数吗

参数肯定是要有的,你的凸轮的曲线是什么,升程、基圆、,总之,这都需要你将数据计算出来、用图画出来,用图表的方式将一系列数据表示出来后,才谈得上用什么方法加工。

网友B:
一般的凸轮应用,跟气缸的使用差不多,小的圆就是原始位置,大的圆就是气缸推出去的距离问题,然后确定下这两个的角度关系中间大概圆弧过度一下就可以了,一般有点问题人工修一下外形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方程式的推演,除非是标准的凸轮运动部件如分割器,汽车里的凸轮轴,一般的非标设备,凸轮的应用相对简单,要求比较低。一般的工人随意搞搞也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画出图来,线切割或者精雕都可以加工。

网友:
你的凸轮参数都有了 其余的那就交给加工了。车外圆端面,磨端面,铣削轮廓,母盘靠磨。当然还有根据使用情况及材料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凸轮应用,跟气缸的使用差不多,小的圆就是原始位置,大的圆就是气缸推出去的距离问题,然后确定下这 ...

恩,谢谢你

网友:
家里有矿也要给楼主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