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母问题

楼主(2018-09-28):
遇到图纸上有焊接螺母,凸焊螺母,搞不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有谁给说说

网友:
两种不同的工艺,焊接螺母就是普通的那焊枪焊住,凸焊用哪种凸焊螺母放在材料上,上下加电高温溶解螺母焊点。直观一点你去网上搜视频看下就可以。凸焊一般会有剥落力矩要求,这个要注意。

楼主:
看来钣金厂基本都用的是焊接螺母,凸焊螺母是不是还要特别的设备?

网友:
点焊螺母和凸焊螺母的区别

 焊接螺母是一种在螺母外适合焊接的螺母,一般是可焊接的材料制成的而且较厚适与焊接,焊接是相当于把两个分离件变成一个整体,用高温将金属融化后混合到一起再冷却,中间会加入合金,内部是分子力的作用,强度一般比母体强度大。焊接参数的实验要看焊缝的熔合大小,根据熔合大小调节焊接参数,直到消除缺陷。当然焊接质量的好坏与焊前处理有关,清灰、油渍等。

       焊接,强度比较大,且使用范围广,薄厚都可以,但是由于高温会导致被连接件变形,且不可拆卸,而且一些活泼金属不能用通常方法焊接,比如铝,镁等,需要保护气或氩弧焊,要求加工工艺和精度。

      凸焊螺母主要用于焊接低碳钢和低合金钢的冲压件。凸焊的种类很多,除板件凸焊外,还有螺栓、螺钉类零件的凸焊、线材交叉凸焊、管子凸焊和板材T型凸焊等。

      凸焊螺母与焊接螺母相比还具有以下优点:

1)在一个焊接循环内可同时焊接多个焊点。不仅生产率高,而且没有分流影响。因此可在窄小的部位上布置焊点而不受点距的限制。

2)由于电流密度集于凸点,电流密度大,故可用较小的电流进行焊接,并能可靠地形成较小的熔核。在点焊时,对应于某一板厚,要形成小于某一尺寸的熔核是很困难的。

3)凸点的位置准确、尺寸一致,各点的强度比较均匀。因此对于给定的强度、凸焊焊点的尺寸可以小于点焊。

4)由于采用大平面电极,且凸点设置在一个工件上,所以可最大限度地减轻另一工件外露表面上的压痕。同时大平面电极的的电流密度小、散热好,电极的磨损要比点焊小得多,因而大大降低了电极的保养和维修费用。

5)与点焊相比,工件表面的油、锈、氧化皮、镀层和其他涂层对凸焊的影响较小,但干净的表面仍能获得较稳定的质量。

       由于凸焊有上述多种优点,因而获得了极广泛的应用。凸焊的不足之处是需要冲制凸焊的附加工序;电极比较复杂;由于一次要焊多个焊点,需要使用高电极压力、高机械精度的大功率焊机。

网友:
把图发出来,我们岂不是看的更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钣金厂基本都用的是焊接螺母,凸焊螺母是不是还要特别的设备?

不是的,就我所知凸焊的情况多一些,因为又快又简单变形量也小,就是不结实。需要凸焊机的了,很便宜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