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小工件加工车床选用问题

楼主(2018-09-29):
我想加工上面的工件,但是车床要价太高,加上量不大,而且规格多,费用太大,想自己买一台小车床加工。

想入手上面这种车床,但是问题来了!这种车床可以铣,可以开槽,那怎样开键槽呢?求科普

网友:
看这个照片,真的很怀念。。。

十来年前用过一年。

我的零件也是细小东西太多太碎,外发呢,人家不愿意接。索性就买了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家伙。

很方便,无级变速。而且,普通钢材也没问题。

切削液,干脆吊个大瓶子“打点滴”了事。

不足之处:(先说铣键槽的事儿,得买其他型号的,立铣一体的那种。)

1)车螺纹或改变进给速度,得换左边的齿轮,麻烦。

2)尾座抱导轨的长度太短了,很难对准中心。。。

后来,还是换了个稍大一圈的,落地的小型车床,关键是不用换齿轮的。

网友:
这玩意是车木头的吧

网友:
这个还要看加工什么材质的    如果是铝或者铜  这类软材质的,对车床刚性要求不是太高,如果是钢材的话就要另外考虑了,既然楼主想自己加工的话,可以多一些预算,买台好点的车床,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09-29 07:50这玩意是车木头的吧
干金属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苏醒的棉花糖发表于 09-29 08:17这个还要看加工什么材质的    如果是铝或者铜  这类软材质的,对车床刚性要求不是太高,如果是钢材的话就要另外考虑了,既然楼主想自己加工的话,可以多一些预算,买台好点的车床,
没多大预算,我大多加工的是软金属!现在的问题是这机器能用怎么办法开键槽????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9-29 06:03看这个照片,真的很怀念。。。

十来年前用过一年。

我的零件也是细小东西太多太碎,外发呢,人家不愿意接。索性就买了跟这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家伙。

很方便,无级变速。而且,普通钢材也没问题。

切削液,干脆吊个大瓶子“打点滴”了事。

不足之处:(先说铣键槽的事儿,得买其他型号的,立铣一体的那种。)

1)车螺纹或改变进给速度,得换左边的齿轮,麻烦。

2)尾座抱导轨的长度太短了,很难对准中心。。。

后来,还是换了个稍大一圈的,落地的小型车床,关键是不用换齿轮的。
也想卖立铣一体的,但是远远超出了预算!不知上面这机器是否能用其他办法开键槽

网友:
我有一台小车床在用,210规格。说实话,软金属没问题,钢也确实能车,但是床子刚度差导致让刀、颤刀等问题,车螺纹要手动换齿轮(正在加编码器改自动走刀),通孔最大20mm。有条件的话建议上250的床子,据说黄山CJM250不错。要求精度的话考虑下仪表车那种套筒卡头。
槽的问题可以考虑做个动力头(比如气磨笔或者电磨)装在刀架上,锁死主轴铣出来,软料的话直接磨把车刀刨出来也行。

网友:
如果你是做设计的我不建议你买的。我觉得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现在是市场经济,如果好多家都可以加工且价格都比较贵只能说明他值这个价。是不是你的图纸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这么小的工件,采用数控走心机做,可以一次做完

网友:
如果非得用这个车床就把刀架拆掉弄个工装夹在刀架的位置,然后铣刀夹在卡盘上,就是不知道行程够不够

网友:
我买了一个来玩,车软金属还行,钢件就有些吃力了。能不能把你的图纸贴出来,看看尺寸和公差要求

网友A:
本人是机械电子DIY爱好者,楼主图片的那一种微车床,我玩了好些年了,最近才送了朋友、换了台210,本来是想买250的,只是家地方实在太小、放不下,这类小车床小切削量进刀车钢件都是没问题的,车刀要好,最好是用数控刀粒的车刀,如果是要重复夹装的,要买125卡盘的,因为这个尺寸的卡盘法兰能用5C夹具、夹头,精度还是可以的。键槽的加工办法,一是加动力铣,车床主轴要加紧锁装置,有些210车床中拖板已预留车佛珠的动力电机螺纹孔,很方便加个小型动力铣;二是另买铣床加工。

网友B:
可以搞,只是效率很低。在刀架上装切刀,轴不转动,慢慢移动刀架,一点点拉槽,由于是键槽,最后需光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只是效率很低。在刀架上装切刀,轴不转动,慢慢移动刀架,一点点拉槽,由于是键槽,最后需光刀。

或者采用8楼楼主的方法用动力头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机械电子DIY爱好者,楼主图片的那一种微车床,我玩了好些年了,最近才送了朋友、换了台210,本来是想 ...

好赞啊!

网友:
看微车图片确实挺怀念的,十年前俺也玩过,小零件方便;

要是铣槽主轴上叶铣片,做个工装上到横向滑板上

网友:
卡盘夹铣刀,再制作一个定位夹具在溜板上面夹紧工件,通过溜板的左右前后进给实现键槽的铣削。

网友:
你只是加工你个小零件,还用得着买车床吗?

网友:
如果外径一样,只是长度和键槽不一样,所有类型加起来有量的话可以考虑找起芯机加工,就是不知道你说的量小是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