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一款低压24V的直流伺服电机 扭矩要大

楼主(2018-09-29):
求助:求推荐一款低压24V的直流伺服电机 扭矩要大

网友A:
做设计的要用数据说话,扭矩大是要多大,还有转速呢?

网友:
扭矩要大?多大算大?要用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设计的要用数据说话,扭矩大是要多大,还有转速呢?

扭矩在10N.M左右,转速要求不高,我是低速旋转

楼主:
体积要小,重量要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扭矩在10N.M左右,转速要求不高,我是低速旋转

给你一个支点你可以翘起一个地球。 如果你说转速低的话就直接增加N倍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支点你可以翘起一个地球。 如果你说转速低的话就直接增加N倍减速机

现在不是转速的问题,是我要24V的低压,然后是直流,扭矩还要达到10

网友:
maxon的电机足够小还自带减速机,你再另外加几级齿轮减速,10NM不是问题.

网友(2019-03-26):
我们是专业生产低压伺服电机及控制器的,我们还有低压轴向磁场电机,低压大扭矩,加V:1395317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