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电气大佬电机计算和选型

楼主(2018-09-29):
这样一个简易机构,请问一下,我选电机时是主要考虑它的转矩还是转动惯量?数据如下:左边是从动轮带动的旋转轴,内孔20mm外径40mm,皮带轮上部带一个谐波减速机,减速比100,从动轮外径78,重量300克,旋转轴重量850克,减速机重量大概在2.5kg,减速机上面负载150Kg,但是负载不跟着旋转,摩擦系数0.1,电机带的主动轮外径39.5,重量150克,轴间距20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又有皮带轮又有减速机的怎么算啊

情况有变,没有中间轴了,不需要中间轴了,电动机出来带动主动轮,主动轮带动从动轮,从动轮带减速机了

楼主:
皮带重量大概在200克

网友:
坐等大佬解惑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95c7167719e8b8f67c1cb9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95c7167719e8b8f67c1cb9db

这种又有皮带轮又有减速机的怎么算啊

网友:
负载不动就需要考虑静摩擦力了,所以主要考虑扭矩是否达标。
选好电机后再验算一下,你所需的加减速要求是否达标(转动惯量对此产生影响)。

网友:
减速比100
减速机,直接这算到电机,惯量增大10000倍

都差不多可以不考虑你的皮带了

网友:
先计算扭矩,这里的扭矩应该就是负载产生的摩擦力,旋转轴和轴承间的摩擦力(这部分我一般不算的,用传递系数包含),得出摩擦力然后算出轴所受的扭矩,然后除以减速机的减速比和皮带的减速比,换算到电机轴所受的扭矩,乘以一个安全系数;
然后是惯量,这个模型里应该只有主动带轮,从动带轮,旋转轴,产生的转动惯量

网友(2019-07-17):
这种结构可以使用东方马达选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