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都知道的加工常识----搬砖抄袭

楼主(2018-09-29):
1. 金属结构的主要形式有:框架结构、容器结构、箱体结构、一般构件结构。
2. 铆工操作按工序性质可分为:备料、放样、加工成型、装配连接。
3. 金属结构的连接方法有:铆接、焊接、铆焊混合联接、螺栓联接。
4.在机械制造业中铆工属于热加工类。
5. 热加工:金属材料全部或局部加热加工成型。
6.珩架结构以(型材)为主体制造的结构。
7. 容器结构是(板材)为主体制造的结构。
8. 箱体结构和一般结构是以(板材)和(型材)混合制造的结构。
9. 备料是指(原材料)和(零件坯料)的准备。
10. 钢板和型材在(运输、吊放、储存)的过程中可造成变形。
11.钢材的变形会影响零件的(吊运、下料、气割)等工序正常进行。
12.零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变形如不进行矫正,则会影响结构的正确装配。
13. 焊接产生的变形会降低装配的(精度),使钢结构内部产生附加应力,影响(构件的强度)。
14. 扁钢的变形有:弯曲、扭曲、弯扭复合变形。
15. 多辊矫正机根据轴辊的排列形式和调节辊的位置可分为:上下辊列平行矫正机、上下辊倾斜矫正机。
16.火焰校正的加热方式有:点状、线状、三角形加热。
17.火焰矫正的效果由(加热的位置和加热温度)决定。
18.矫正的方法有:机械校正、手工矫正、火焰矫正、高频热度铰正。
19. 放样和号料是制作金属结构的第一道工序。
20. 放样与号料:将直接影响产品质量对生产周期及成本都有直接影响。
21. 放样常用的量具有:木折尺、直尺、钢卷尺、钢板尺等。
22.放样常用的工具有:划规、地规、样冲、划针、小手锤。
23.实尺放样的程序是:线型放样、结构放样、展开放样。
24.展开放样的内容有:板厚处理、展开作图、制作号料样板。
25.样板按其用途分:号料样板、验型样板、定位样板。
26.制作样板一般采用:厚0.5--2毫米的薄铁皮。
27. 样板、样杆的画法主要有:直线画样法、过渡画样法。
28. 怎样做到合理用料?
答:要集中套排、余料利用。
29. 曲线分为平面曲线和空间曲线。
30. 求直线段实长方法有:旋转法、直角三角形法、支线法、换面法。
31. 展开放样的步骤是:通过几何作图先画出相贯线、实长线、断面实形然后作出展开图。
32.求平面立体截交线的基本方法是:棱线法和棱面法。
33. 求曲面立体截交线的基本方法是:经线法和纬线法。
34. 求相贯线的主要方法是:辅助平面法、素线法、球面法。
35. 相贯线有何特点?
答:(1)相贯线是相交两形体的共有线和分界线。
(2)由于形体具有一定范围所以相贯线总是封闭的。
36. 截交线:截平面与立体表面的交线。
37. 素线:母线在构件表面上的任何一个位置叫素线。
38. 常用的展开方法有:平行线法、放射线法、三角形法。
39. 球面的分割方式通常有:分带法、分块法、分瓣法。
40. 板厚处理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弯曲件的中性层和消除板厚干涉。
41. 角钢弯曲件的料长按(重心层)计算。
42. 剪切直线的剪床有:龙门斜口剪床、横木斜口剪床、联合冲剪机床。
43.剪切曲线的机床有:圆盘剪床、振动剪床。
44. 振动剪床的特点是?
答:振动剪床能剪切各种曲线和内孔。
45. 联合剪冲机床由(斜口剪、型钢剪、小冲头)组成。
46.试分析剪切机的传动顺序为:原动件→传动件→工件。
47. 龙门剪床的前后档板有:定位作用。
48. 在龙门或斜口剪床上,定位剪切有:剪板定位剪切、后挡板定位剪切、挡板定位剪切。
49.斜口剪作用于材料上的剪切力可分解为:剪切力、水平拉力、离口力。
50. 剪切机械:不适于剪合金材料和淬过火的材料。
51. 切割氧气压力要根据:工件厚度、割炬嘴孔径、氧气纯度来选择。
52.一般碳钢在氧气中的燃点是:1100-1150℃。
53.能满足气割条件的金属材料有:纯铁、低碳钢、中碳钢、普通低合金钢。
54. 气割的过程是:金属的预热、金属的燃烧、氧化物被吹走。
55. 圆板牙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组成?
答:是用来加工外螺纹的刀具,由切削部分、定位部分、排屑孔。
56. 开坡口的形式与什么有关?
答:与材料的种类、厚度、焊接方法、产品的机械性能。
57. 磨砂:用砂轮对工件表面进行加工称为磨砂。
58. 磨削工具主要有:风动砂轮机和电动砂轮机。
59. 弯曲加工成型过程中,钢材会发生什么变形?
答:会发生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
60.铆工常用的弯曲成形方法有:冷弯、热弯、手工弯曲、机械弯曲。
61. 压弯成型时材料弯曲变形有:自由弯曲、接触弯曲、校正弯曲。
62. 在弯曲过程中材料横截面形状的变化与:相对弯曲半径、横截面几何特点、弯曲方式有关。
63. 防止弯曲过程中坯料偏移的方法是:有托料装置和定位孔。
64.滚弯机床包括:滚板机和型钢滚弯机。
65. 手工弯管的主要工序有:划线、灌沙、加热弯曲。
66. 金属结构的联接方法有:铆钉联接、螺纹联接焊接三种。
67. 选择联接方法要考虑:构件的强度、工作环境、材料、施工条件等因素。
68. 铆接的接头形式有:对接、角接搭接。
69.实心铆钉头的形式有:半圆头、沉头、半沉头。
70. 交流弧焊机主要有:BX1--330型和BX--500型。
71. 热铆的基本操作过程是:被铆件紧固、修孔、铆钉加热、接钉与穿钉、顶钉、铆接。
72.铆接的种类有:强固铆接、密固铆接、紧密铆接。
73. 修孔用的工具有:铰刀。
74. 螺纹联接常用的防松措施有:增大摩擦力、机械防松。
75. 焊接电弧由:阳极区、阴极区和弧柱组成。
76. 电焊机主要有:直流焊机和交流焊机。
77. 局部变形:指构件的某一部分发生的变形,包括角变形、波浪变形、局部凸凹不平。
78. 焊接按空间位置分:平焊、立焊、横焊、仰焊。
79. 焊接过程中,焊条有哪三个方向的运动?
答:有向熔池方向运动、沿焊接方向移动、横向摆动。
80. 装配的三个要素是:定位、支撑和夹紧。
84. 装配中常用的测量项目有:线性尺寸、平行度、垂直度、同轴度、角度。
85. 工件在装配中的支承形式是:装配平台支承、装配胎架支承。
86. 装配胎架按其功能可分为:通用胎架和专用胎架。
97. 装配中常用的定位方法有:划线定位、样板定位、定位元件定位。
88. 求平面截交线的基本方法有:棱面法和棱线法。
89. 热铆一般由四个人组成他们的分工是什么?
答:一个人加热、传递,一个人接钉穿钉,一个人顶钉,一个人铆接.
90. 锥柄钻头中的扁尾有何作用?
答:用来增加传递的扭矩,避免钻头在主轴孔或钻套中打出。
91. 钻头中的导向部分起何作用?
答:它在切削过程中能保持钻头正直的钻削方向。同时具有修光孔壁的作用并且还是切削部分的后备部分。
92. 在孔即将钻穿时会出现哪些不良现象?
答:当钻头刚钻穿工件时轴向阻力突然减小,由于钻床进给机械的间隙和弹性变形的突然恢复,将使钻头以很大进给量自动切入,以致造成钻头折断或钻孔质量降低。
93. 钻孔时切削液有何作用?
答:减少摩擦、降低钻头阻力和切削温度,提高钻头的切削能力和孔壁的表面质量。
94. 切削用量:就是切削速度进给量和切削深度的总称。
95. 磨削:就是用砂轮对工件表面进行加工的方法。
96. 展开:将金属结构的表面或局部按它的实际形状大小依次摊开在一个平面上的过程叫展开。
97. 划展开图的方法有:平行线法、三角形法、放射线法。
98. 平行线法的展开条件是:构件表面的素线相互平行,且在投影面上反映实长。
99. 板厚处理包括:确定弯曲件的中性层和消除板厚干涉。
100.板厚中性层位置的改变与:板材弯曲半径和板料厚度有关。
101.相贯件板厚处理的一般原则是:展开长度以构件中性层尺寸为准,展开图中曲线高度以构件接触处的高度为准。
102. 放样的主要内容是:板厚处理、展开作图和根据已做出的构件展开图制作号料样板。
103. 铆工常用的剪切设备有:龙门剪板机、斜口剪板机、圆盘剪板机、冲型剪板机联合冲剪机。
104. 卷板机按轴辊数目及布置形式可分为:对称式三辊、不对称式三辊、四辊三种。
105. 冲裁模按结构可分为:简单模、带导柱模、复合模。
106. 复合冲裁模的结构特点是:具有一个既起落料凸模作用,又起冲孔凹模作用的凸凹模。
107. 冲裁力:指在冲裁时材料对模具的最大抵抗力
108. 冲裁时板料分离的变形过程可分为:弹性变形阶段、塑性变形阶段和剪裂阶段。
109. 最小弯曲半径:在材料不发生破坏的情况下所能弯曲半径的最小值。
110. 减少压弯件回弹的常用方法有:修正模具法和加压矫正法。
111.拉伸时采用压边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拉伸件的边缘起皱。
112. 曲柄压力机的曲柄连杆机构有何作用?
答:它不但能使旋转运动变成往复直线运动,同时还能起力的放大作用。
113. 板金工手工成型包括:弯曲、拱曲、拔缘、卷边、咬缝和矫正。
114. 展形样板可用于:号料,制造分离模具和制造铣切样板。
115. 放边:在成型过程中使变形部位的边缘材料伸展变薄的操作叫放边。形成方法有打薄和拉薄。
116. 拔缘:利用扳边和收边的方法,将板料的边缘加工成曲线弯曲工件。
117. 卷边:为增加工件边缘的刚性和强度将工件的边缘卷曲叫卷边。
118. 咬缝:两块板料的边缘或一块板料的两边折转咬合并彼此压紧,称为咬缝。
119. 板厚处理:为消除板厚对展开图的形状和大小的影响,而采取的方法。
120. 计算弯曲件展开长度的一般步骤有:将弯曲件分成直段和圆弧段;分别计算各段的长度;将计算的长度相加。
121. 在什么情况下应用型钢的切口下料?
答:角钢、槽钢、工字钢弯成折角。
122. 整个冲裁过程分:弹性变形阶段;塑性变形阶段;剪裂阶段。
123. 冲裁:利用冲模板将板料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沿一定的封闭线条相互分离的冲压工序。
124. 螺栓联接:有两种:承受轴向拉伸栽荷作用的联接;承受横向作用的联接。
125.螺栓联接的防松措施有:增大摩擦力;机械防松。
126. 机械防松有:开口销;止退垫圈;止动垫圈;串联钢丝。
127. 焊接电弧:在两电极间的气体介质中产生强烈而持久的放电现象。
128.焊接电弧由:阴极区;阳极区和弧柱组成。
129. 焊条有哪三个方向的运动?
答:向熔池方向移动;沿焊接方向移动;作横向摆动。
130.焊缝按空间位置可分为:平焊、立焊、横焊、仰焊。
131. 相贯线有何特性?
答:既是两形体表面的公有线也是分界线;在空间总是封闭的。
132. 相贯线: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几何体相交组成的构件。
133. 影响冲裁质量的因素是:模具间隙;凸凹模中心线不重合;模具的工作刃口磨损变钝。
134. 模具设计的一般原则是:在保证冲压质量的前题下力争所设计的模具,易于制造、工艺简便成本低、使用方便。
135. 计算压延力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选择压延设备。
16. 自由弯曲:当弯曲终了时凸模、毛坯、凹模相互吻合后不再发生冲击作用。
137. 校正弯曲:指凸模、毛坯、凹模,三者吻合后还有一次冲击,对弯曲件起校正作用。
138. 压制封头时易产生什么缺陷?
答:起皱和起包;直边拉痕压坑;外表面微裂纹;纵向撕裂;偏斜;椭圆;直径大小不一致。
139. 胀接:利用管子和管板变形达到密封和紧固的联接方式。
140. 计算冲裁力的目的是:为了合理的选择设备能力和设计模具。
141. 用什么方法才能降低冲裁力?
答:斜刃冲模;阶梯冲模;加热冲模。
142. 计算弯曲力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弯曲的压力机和设计模具。
143. 拉变形程度包括哪些内容?
答:贴模程度;材料拉形允许变形的程度。
144. 如何确定工件的拉形次数?
答:依据被拉工件的最大变形量和材料伸长率。
145. 拉形系数如何确定?
答:取决于材料的性能、拉形包角、摩擦系数及是否预制拉形。
146. 高碳钢、高合金钢、铸铁等脆性材料不适宜进行冷作娇正。
147. 当角钢出现复杂变形时其娇正顺序是:先矫正扭曲,再矫正弯曲最后矫正角变形。
148. 引起钢结构变形的原因:一种是外力引起的,一种是内应力引起的。
149.消除焊接残余应力的方法有:整体高温回火;局部高温回火;温差拉伸法;机械拉伸法;震动法。
150.焊接整体变形:指整个结构发生的形状和尺寸的变化。

楼主:
搬砖抄袭

网友:
好啊,好啊,很好啊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文章,感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