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卧加参数概念

楼主(2018-09-29):
1.主轴中心线到工作台面距离,是否必须大于主轴单元安装法兰盘的半径?(否则工作台往主轴单元方向运行会影响行程)
由熟悉的大侠,请详细说一下,谢谢

楼主:
卧加是否允许出现图示状况,也就是工作台移动到主轴端面里面了

网友:
主轴中心肯定是比台面高,

网友(点评):
不见的吧

网友:
这个不一定, 国外加工中心一般都根据加工零件调整中心高  国内多数都是参考平均参数,  规格不一样中心高度不一样

网友:
一般的卧加的机械原点不都是定义在主轴中心线与台面重合位置吗,在设定软限位时肯定需要高于台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