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搅拌钩运行轨迹是个接近长方形的椭圆

楼主(2018-09-29):
电机吊在支架上,下面连接的搅拌钩运行轨迹是个圆,如何设计改装可以让搅拌钩运行轨迹是个接近长方形的椭圆呢?感谢各位大拿!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附个图说明,理解了问题大家才好帮你出主意。

网友A:
长方形的椭圆意思是长方形 边角是圆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方形的椭圆意思是长方形 边角是圆弧么

对,轨迹是椭圆形,说长方形是为了强调轨迹变化大

楼主:
暂时没有图片,非常抱歉。

网友:
要把运动轨迹变成椭圆在平面上加两个方向的运动集成即可,每个方向上驱动电机的运动方向及位移决定了你椭圆的尺寸

网友B:
有一种叫连杆曲线的东东.楼主多了解下可能会受到启发,理解了.椭圆轨迹真的不算难.偏心轮做主动,加上四杆机构,配上合适的杆长比,其运动轨迹就是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叫连杆曲线的东东.楼主多了解下可能会受到启发,理解了.椭圆轨迹真的不算难.偏心轮做主动,加上四 ...

感谢,能不能让单片机控制电机运行一个椭圆轨迹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能不能让单片机控制电机运行一个椭圆轨迹呢?感谢

可以的,电机输出轴装偏心轮,连杆端输出轨迹为椭圆轨迹,偏心距决定椭圆长轴与短轴,挺好实现的.

网友:
控制XY轴的移动轨迹就可以实现你需要的椭圆   想要什么样的形状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