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丝锥的加工对比

楼主(2018-09-29):
同样的转速,攻丝出来的效果大不同,丝锥的导向和排削的方向有直接的关系
导向短的丝锥
攻丝后的效果

另一种导向长的丝锥
攻丝后的效果
两种丝锥做出来的丝孔效果大不相同,所以,攻丝的时候要选择合适的丝锥,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A:
看不出来有哪里明显的不同,大侠给我们说说呗

网友B:
短的比较粗糙,长的比较细致

网友C:
螺纹表面光洁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有哪里明显的不同,大侠给我们说说呗

仔细看看螺纹的牙型和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的比较粗糙,长的比较细致

对啦,导向就是起到一个旋转渐进的作用,直接攻丝的结果就是不会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表面光洁度不一样

看的很仔细,是这样的

网友D:
你这个对比不对。
螺旋丝锥适合盲孔攻牙,会把铁屑切割成丝状回转出来。
直槽丝锥适合通孔攻牙,铁屑会切割成碎片直接从底孔内排除,偶尔有极细的丝状铁屑伴随旋出。
直槽丝锥的优点是避免了大部分铁屑挤压成型牙刮伤。
螺旋丝锥的好处是攻牙的时候避免铁屑堆积孔内造成的断丝锥。
通常丝锥攻牙后的表面微观都有细微类鱼鳞纹路,这是金属表面损伤的正常现象,如果不希望有,要么把螺纹孔铣出来,要么车出来,或者放电完成后,丝锥回牙。
以上,影响攻牙表面光洁度的不排除因丝锥攻入深度过深,表面来受到到丝锥切割造成的光亮纹路。

网友(点评):
深刻,专业。手工点赞!

网友(点评):
回答很专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对比不对。
螺旋丝锥适合盲孔攻牙,会把铁屑切割成丝状回转出来。
直槽丝锥适合通孔攻牙,铁屑会切 ...

不是太好看,所以客户有这方面的要求

网友E:
丝锥的螺旋角就是车刀的刃倾角,第一个切屑往上排,加工盲孔,第二个切屑往下排,加工通孔。

网友F:
客户牛逼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对比不对。
螺旋丝锥适合盲孔攻牙,会把铁屑切割成丝状回转出来。
直槽丝锥适合通孔攻牙,铁屑会切 ...

螺旋式更常断吧,结构决定强度会差一些吧

网友(点评):
想当然了吧。。。。。。螺旋的“肉”会更多一些,强度会更好。

网友(点评):
目前测试来看,螺旋的丝锥磨损比较快

网友G:
导向长的丝锥排屑会不会比导向短的差一点?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H:
这么对比没有可比性!一个是螺旋槽丝锥,向后排削,一种是先端丝锥,向前排削。
螺旋槽丝锥攻入时铁销向后排出顺畅,但是退出时容易划伤螺纹;
先端丝锥攻入时向前排出铁销,要求必须是通孔。

网友I:
我有一支丝锥加工的案例:同样的丝锥,同样的刀柄,同样的参数,同样的零件,不同的机床,一个正常能用三个月,一个能用两天,还螺纹规不能全进入。
反观也是一样:如果同一台设备存在方向性的差异,只会增加不同工具的加工效果。

网友J:
首先,第一个是攻盲孔的,主要是向上排屑,同时螺纹质量受丝锥影响很大,因为丝锥的硬度锋利程度还有铁屑质量甚至后角都影响螺纹孔,第二个是攻通孔的,两端排屑,螺纹不受铁屑影响,其次,通常无涂层的是攻铝件铜件的,钢件应该用带涂层的丝锥,如果楼主想深挖这个问题可以选用山特维克 瓦尔特或者OSG等品牌带有涂层的螺旋丝锥再试试~~~另外大家提到断丝锥,其实情况比较多,尤其是刚性攻丝对设备主轴间隙的要求,很多人提到的国内丝锥不行国外的精度好都有这方面的原因,塑型好的材料国内多用挤压丝锥和浮动头说到底也和设备本身有关系,包括国内切削丝锥我想在断和螺纹精度两者是做了妥协的

网友K:
不同场合选用不同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螺旋式更常断吧,结构决定强度会差一些吧

是的,螺旋式本来就是专门用在盲孔上的,盲孔加工就比通孔的难度大

网友L:
带有键槽的孔攻丝就需要螺旋丝锥,直槽丝锥难以攻入。

网友M:
这个和导向关系不大吧
通孔优先直槽,钢件一般选用黄色涂层,寿命光洁度都更好
另外看你这个直槽丝锥像是含钴的高速钢材质

网友: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9-29 19:04 本帖最后由 Venerealulcer 于 2018-9-29 19:05 编辑

你这个对比不对。

螺旋丝锥适合盲孔攻牙,会把铁屑切割成丝状回转出来。

直槽丝锥适合通孔攻牙,铁屑会切割成碎片直接从底孔内排除,偶尔有极细的丝状铁屑伴随旋出。

直槽丝锥的优点是避免了大部分铁屑挤压成型牙刮伤。

螺旋丝锥的好处是攻牙的时候避免铁屑堆积孔内造成的断丝锥。

通常丝锥攻牙后的表面微观都有细微类鱼鳞纹路,这是金属表面损伤的正常现象,如果不希望有,要么把螺纹孔铣出来,要么车出来,或者放电完成后,丝锥回牙。

以上,影响攻牙表面光洁度的不排除因丝锥攻入深度过深,表面来受到到丝锥切割造成的光亮纹路。
一种是上排销,一种是下排销。

网友C:
你注意看图片是不同的丝锥攻同一个工件的区别,都是通孔

网友N:
学习了,我们在使用中没有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锥的螺旋角就是车刀的刃倾角,第一个切屑往上排,加工盲孔,第二个切屑往下排,加工通孔。

是的,第一个是盲孔公司,第二个是通孔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客户牛逼啊

客户是上帝,咱们只有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导向长的丝锥排屑会不会比导向短的差一点?说的不一定对,

至少粗糙度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对比没有可比性!一个是螺旋槽丝锥,向后排削,一种是先端丝锥,向前排削。
螺旋槽丝锥攻入时铁销向后 ...

一个是通孔用的,一个是盲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支丝锥加工的案例:同样的丝锥,同样的刀柄,同样的参数,同样的零件,不同的机床,一个正常能用三个 ...

机床性能好点,攻丝后的效果也会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第一个是攻盲孔的,主要是向上排屑,同时螺纹质量受丝锥影响很大,因为丝锥的硬度锋利程度还有铁屑质 ...

也在考虑一个问题,攻丝使用浮动头,丝锥选用螺旋那种,会不会提高螺纹的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同场合选用不同丝锥

丝锥选用不对,也会影响加工效果和使用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带有键槽的孔攻丝就需要螺旋丝锥,直槽丝锥难以攻入。

导向太长,螺栓拧不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和导向关系不大吧
通孔优先直槽,钢件一般选用黄色涂层,寿命光洁度都更好
另外看你这个直槽丝锥像是 ...

丝锥是否含钴如何看出,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注意看图片是不同的丝锥攻同一个工件的区别,都是通孔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我们在使用中没有注意。

客户不要求,我们也不注意

网友O:
理不辨不明,实践出真知。好贴,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理不辨不明,实践出真知。好贴,长知识。

大家只要交流,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也在考虑一个问题,攻丝使用浮动头,丝锥选用螺旋那种,会不会提高螺纹的粗糙度

你可以试试看喔,也不确定对于切削丝锥用浮动头有没有什么弊端,因为我接触塑性好的材料比较多,一般用挤压丝锥,所以都是柔性攻丝,如果丝锥本身不错,比如osg的,浮动头会带来微补偿,螺纹质量更好~~~另外无论挤压和切削丝锥,刚性攻丝都对主轴的要求很高,很多厂莫名其妙总是断丝锥,或者很多中小企业传统加工方法能用挤压的都用挤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普通小厂对于设备维护不到位以台钻为主的加工工具主轴间隙大,就算所有的细节都注意了,设备本身已经限制了加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试试看喔,也不确定对于切削丝锥用浮动头有没有什么弊端,因为我接触塑性好的材料比较多,一般用挤 ...

也就是说,机床的质量决定着丝锥攻丝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机床的质量决定着丝锥攻丝的表面粗糙度

我觉得不仅仅是粗糙度的问题,粗糙度和刀具也有关系,而更重要的是能否顺利稳定攻出螺纹且不容易断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不仅仅是粗糙度的问题,粗糙度和刀具也有关系,而更重要的是能否顺利稳定攻出螺纹且不容易断丝锥~ ...

同样转速和进给,一个可以钻一百多个工件,一个1000多个,还是有差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转速和进给,一个可以钻一百多个工件,一个1000多个,还是有差别啊

那肯定有的,后者无论导向还是结构都比较好,通孔加工本来就比盲孔要容易,盲孔这种形状也是排削不得已而为之,另外你可以观察一下是在攻螺纹一开始断还是攻好后退回来的时候断比较多

网友P:
通常都会用第二种丝锥的,第一种基本上没看到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通常都会用第二种丝锥的,第一种基本上没看到过啊

带螺旋槽的丝锥是加工盲孔的

网友Q:
   让大家看看,我们使用的最新“死罪”。
无槽,四方。至于为啥这样,我也不知。。

网友(点评):
挤压丝锥。

网友:
光洁度与导向对中性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支丝锥加工的案例:同样的丝锥,同样的刀柄,同样的参数,同样的零件,不同的机床,一个正常能用三个 ...

不同的机床就如同不同的人^_^

网友:
引用 网友Q:
让大家看看,我们使用的最新“死罪”。
无槽,四方。至于为啥这样,我也不知。。

学习了。

网友R:
螺旋槽适合加工盲孔,直槽适合加工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R:
螺旋槽适合加工盲孔,直槽适合加工通孔。

是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丝锥是否含钴如何看出,请指教

有些厂家的含钴高速钢是有点发黄色的,又不是黄色涂层那么明显
含钴高速钢更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些厂家的含钴高速钢是有点发黄色的,又不是黄色涂层那么明显
含钴高速钢更耐磨

含钴的刀具比较适合加工白钢吧,图片的零件是球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对比不对。
螺旋丝锥适合盲孔攻牙,会把铁屑切割成丝状回转出来。
直槽丝锥适合通孔攻牙,铁屑会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