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孔径塞规有没有要有倒角或要没有倒角(保持尖边)的说法?

楼主(2018-09-29):
请教:孔径塞规有没有要有倒角或要没有倒角(保持尖边)的说法?通端是有倒角好还是没有倒角好?止端呢?

网友:
有倒角的,起到一个导向的作用

网友:
不要有利边伤手就可以了,产品孔一般也有倒角。的

网友:
把棱角倒钝就行,不一定非要倒角多大。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产品还是检具?

网友:
都要吧,只是倒角的大小不一,量具的话应该倒角很小的

网友:
倒角是必须的,除非是孔深很浅,才会要求保留尖角

网友:
尖角不便于装配,而且会划伤手,所以还是倒角会比较好。

网友:
倒角肯定要有,0.5*45°,通止都一样

网友:
通止规正常情况下是要加倒角的,除非是浅孔,小台阶面的阶梯孔需要小倒角或者保留尖角,具体问题具体分析